[STM32F4] 关于printf该如何理解

楼主(2021-07-01):
关于printf的是用,是不是因为有了下面的定义?
然后就自动默认成了串口一专属使用?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试了下,如果改成其他串口,也是可以的。

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定义成多串口呢?

网友A:
其实我更好奇为啥会有这个想法,我咋没想到呢。重新调用这个重定向不知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