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谁用过BQ24071这个芯片吗?

楼主(2021-07-01):
Precharge in progress
Fast charge in progress
Charge done
Charge suspend (temperature), timer fault, and sleep mode
这几个充电状态是干嘛的?手册里有具体说明吗?我没找到

网友A:
手册第6页,用过普通的锂电池充电芯片(如TP4056)吗?
电池电压低的时候是小电流充电,也叫“预充”,电压高些就可以大电流充电,快要充满时电流自然就小了,小到一定程度就认为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第6页,用过普通的锂电池充电芯片(如TP4056)吗?
电池电压低的时候是小电流充电,也叫“预充”,电压 ...

谢谢大佬,了解了。还有个问题,我没用过这种充电芯片,一般这种芯片都用什么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