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GD32E103添加GD25QXX Flash

楼主(2021-07-01):
一、添加SPI相关文件和代码
1、添加文件,路径为:rt-thread-rt-smart\components\drivers\spi\sfud\src\,rt-thread-rt-smart\components\drivers\spi\,rt-thread-rt-smart\bsp\gd32e103-flash\drivers

楼主:
2.添加头文件路径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TczODAyM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3.添加宏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TczODAyM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TczODAyM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4.编译发现一个错误,将头文件修改成gd32e10x.h即可。

楼主:
5.再次编译0错误0警告,下载运行试试。发现运行死机,通过提示信息很容易发下是main线程栈设置小了,我们加大即可。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TczODAyM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调大main线程栈:

楼主:
6.编译下载,运行试试。虽然运行没有死机,但是并没有成功初始化Flash芯片。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TczODAyMw==,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二、修改SPI驱动
1、更改片选引脚
2、更改SPI初始化引脚代码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3、编译、下载和运行,发现成功运行,并且可以进行擦除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修改SPI驱动
1、更改片选引脚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