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MSP430G2553 在8MHz时钟下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21-07-01):
MCU MSP430G2553 将设置内部时钟为1MHz时系统工作一切正常。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可是当将其内部时钟设置成8MHz时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BCSCTL1 = CALBC1_8MHZ;
DCOCTL = CALDCO_8MHZ;
不知是怎么回事,恳请诸位高手多多指点。。。。。。
                                      致谢 !!!!!

楼主:
也就是怎么才能将MSP430G2553 的内部时钟设置为8MHz
恳请诸位高手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