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RT-Thread功耗调优实战经验分享---杂谈篇

楼主(2021-07-01):
前言

不管黑猫还是白猫灰猫,会捉老鼠的才是好猫,【目标明确】。
PM电源管理,裸机、RTOS、Linux、甚至Android,都有必要去做。
方法千万种,只为了降低功耗,提高续航。
嵌入式开发要求强实践,管理功耗,同样是理论结合实践,实践出真知。

管理的目的

PM电源管理,更倾向于电池供电的产品,如可穿戴产品
有续航要求,小电量,长续航
降低整机功耗
增加续航

使用PM框架

方便功耗管理
让用户专心搞功耗
PM框架并不是必须的
PM框架也会更新迭代

PM平台适配

PM平台适配,只有适配了具体的平台,才能真正的管理功耗
lptimer的配置,实现tickless与时钟补偿
系统时钟的处理,平台适配
外设引脚配置,只关心MCU本身的电源模式,是不够的。
模式切换的处理,模式切换的额外的功耗开销。
用户无感的Tickless,进入与退出,状态一致,就像切换任务一样。

楼主:
相关知识点

产品硬件设计之初,已经重视电源管理与功耗的控制,如低功耗的器件选型,合理的电源控制。
确定需要使用的电源模式,一般为IDLE、Light、DeepSleep,Standby用于关机
确定产品的工作模式:开机、运行、待机、关机、ShipMode等
MCU或CPU本身的电源模式,如WFI、LPSleep、STOP、Standby、Shutdown模式等。
熟悉MCU各个电源模式的特点、切换逻辑
ShipMode模式,验证硬件是否漏电,有不可控的漏电
关机:软关机,关机模式的最低功耗
待机:系统深睡眠的功耗
运行:Tickless模式下,间歇性工作下如何测量估算平均功耗,
系统时钟、外设时钟的灵活配置
各个引脚的配置,保证在各个模式下,不产生额外的漏电
引脚的内部上下拉配置是否会造成漏电
引脚的外部的上下拉电阻是否必要
DCDC、LDO、LoadSwitch的使用与区别,电源转换效率是否会产生电源的损耗
关断、低功耗模式的区别
睡眠、空闲、变频、模式切换
内核电压漏电、引脚漏电
灌电流、漏电流、供电回路
底电流、平均电流、续航模型
WFI、DEEPSLEEP、LightSleep、StandBy对应的模式
中断的各个触发模式,如上升沿、下降沿、双边沿
板卡ID识别,分压电阻是否有漏电
ADC分压电阻是否有持续的漏电
DCDC调压电阻,用于输出电压的调整,是否会有持续的漏电
测量仪器:程控电源、万用表
测量电阻:100mR、10mR、0R
常开、长关、按需开关
开机、关机、ShipMode模式
唤醒的管理,如定时器,线程频繁唤醒
错误的中断配置
根据外部电路,设置引脚的模式与电平。
I2C、SPI、UART,引脚是否需要内部上下拉
Loadswitch用于快速的电源开关
当Loadswitch关闭时,如果输出端有电压,loadswitch放电回路会导通,造成漏电
PM功耗LOG日志文件,用于续航的评估,功耗分析。

小结

搞功耗,不像谈恋爱,是寂寞的,甚至折腾一上午,发现,原来是个内部下拉电阻漏电。
搞功耗,不需要高深的技术,但要掌握全面的软、硬件分析能力。
当实在无法降低功耗时,我一般把原理图细细看几遍,画框图,使用排除法,核对器件焊接情况,总之,付出的与回报肯能不等同。
耐心、细心,沉下心来,坐下来,搞好功耗,管理好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