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傅里叶变换后的输出数组的数据理解。。。不知道这些输出数据和电压的对应关系。。。

楼主(2021-07-01):
傅里叶变换后的输出数组的数据理解。。。不知道这些输出数据和电压的对应关系。。。
一直搞不懂,也不知道在那里搜索相关的信息。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额~~一听傅里叶,拉普拉斯,就头疼

网友B:
不知从哪里下载的资料:

网友C:
题主搞清楚什么叫傅里叶变换就知道了,原波形等于N个正弦波叠加,出来的数组是不同频率正弦波的2组值,可以换算他们的峰值跟相移。
由于不可能完全相交,会出现频谱泄露,要根据应用选择合适的频率采样

网友D:
输出数据是电压,输出数据的间隔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一听傅里叶,拉普拉斯,就头疼

一样啊,最近工作需要,硬着头皮搞吧。幸好以前同事还留下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题主搞清楚什么叫傅里叶变换就知道了,原波形等于N个正弦波叠加,出来的数组是不同频率正弦波的2组值,可以 ...

傅里叶基本的采样理论也知道,采样频率要高于信号频率的2倍,我现在2秒钟采样256个点,分辨率是0.5Hz。用DMA定时采样,变换以后,输出数据和电压是怎么转换的,这个一直没看出来。
估计自己理解还没到位吧。望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数据是电压,输出数据的间隔是频率

自己做的傅里叶吗,还望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从哪里下载的资料:

这个**看过好几遍,FFT基本原理的介绍,写得确实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