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稳压芯片怎么选?

楼主(2021-07-01):
用STM8做了个东西 ,引脚用了UART和键盘以及显示屏,现在做电源电路,这个稳压芯片怎么选?

网友A:
用3V纽扣电池供电,具体电源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B:
初学单片机,还是推荐采用拿来主义
等熟悉了硬件设计,再自己来设计

网友C:
可以一手抓软件,一手抓硬件。

网友D:
如果你用了键盘和显示屏,你还要考虑下他们的供电才行

网友E:
zigbee在3.3v也可以工作,矩阵扫描按键的电压好像是5V,请问如何用3V电池实现供电?

网友F:
单片机开发板上好像没有电池供电部分啊。

网友G:
电池供电部分可以外接的。

网友H:
如果矩阵扫描按键必须5V的话,需要一个3V升压到5V的电路。

网友I:
建议你看看这个矩阵扫描按键的电路图或者手册,或者问问卖家

网友J:
这个东西一般只是几个电阻和按键,没其他东西,一般是兼容3v的。

网友K:
如果按键也兼容3V,那就意味着可以用纽扣电池直接供电了?

网友L:
时间长了电池电压下降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M:
电池没电了肯定会影响,及时更换电池不就可以了。

网友N:
建议双电源方式,外部输入电源和3V纽扣电源,外部输入电源可以使用稳压5V电源。

网友O:
电路使用稳压芯片手册提供的典型电路即可,按键扫描使用3V电压完全可以。

网友P:
纽扣电池的电流很小,你查看下数据手册,看能否使显示屏正常工作。

网友Q:
应该在学软件的同时兼顾硬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