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后面不加@指定地址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07-01):
no_init unsigned char a;
这样定义对不对,后面不加@指定地址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用no_init与__no_init有没有区别。

网友B:
反正在IAR下编译好象都能编译通过。

网友C:
用no_init主要是为了防止看门狗导致系统复位后数据重初始化。

网友D:
if((Flag1 != 0x5A) && (Flag2 != 0x5A))
{
     // 在此进行几个no_init变量初始化
     Flag1 = 0x5A;
     Flag2 = 0x5A;
}
这样防止看门狗复位时几个变量重新初始化。

网友E:
我采用这种方式处理时,有时候在系统掉电重新上电后发现某个no_int 定义数据会出现一个非正常值。

网友F:
如本来我应该初始化为0,但上电后发现这个值不为0,有没有可能这个变量根本就没有初始化,显示还是一个随机值呢。

网友G:
一般是一些特殊数据!这些数据在系统复位(如看门狗复位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复位)时的数值是不能改变的!

网友H:
定义这些变量时要修改*.XCL 文件!

网友I:
请问你知道具体怎样修改xcl文件吗?

网友J:
找到和你芯片型号相应的*.xcl文件。

网友K:
最好复制一份,考到你程序的文件夹中,然后把这个文件配置到你的项目中。

网友L:
会不会存在跟RAM内定义的其它变量地址重复的情况。

网友M:
_no_init 是一个SEGMENT,是给LINKER用的,定义到不初始化的块中去,编译器只给你分配空间,不给你初始化。

网友N:
也就是说_no_ini不能初始化了。。

网友O:
RAM内定义的其它变量地址重复?

网友P:
@是一种语法。那么它的作用很明显就是将变量放置到对应的地址中。

网友Q:
义全局变量的时候比如int char;  即使你没有赋值给他,编译器还是会给他一个初始化值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