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驱动WK2168串口扩展芯片完整教程

楼主(2021-07-02):
一、WK2168介绍

WK2168是首款具备256级FIFO的低功耗并支持 UART/SPITM/IIC/8位并行总线接口的
4通道UART器件。可以通过模式选择使得该芯片工作于以上任何一种主接口模式,将选
定的主接口扩展为4个增强功能的UART。
扩展的子通道的UART具备如下功能特点:
1.每个子通道UART的波特率、字长、校验格式可以独立设置,最高可以提供2Mbps
的通信速率。
2.每个子通道可以独立设置工作在IrDA红外通信、 RS-485自动收发控制、 9位网络
地址自动识别、软件/硬件自动流量控制等高级工作模式下。
3.每个子通道具备收/发独立的256 级FIFO, FIFO的中断可按用户需求进行编程触
发点且具备超时中断功能。
WK2168采用LQFP48绿色环保的无铅封装,可以工作在2.5~5.0V的宽工作电压范围,
具备可配置自动休眠/唤醒功能

楼主:
二、硬件连接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E1MTgxNTY5,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三、驱动代码

main.c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wk2168.h"

int main(void)
{
        //wk2xxx相关定义
        u8 sendTimeCnt;
        u16 ledCnt;
        u8 dat1;
        u8 sendData[5]={0x01,0x02,0x03,0x04,0x05};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wk2168_init();
        wk2168_exit_init();

/*读写GNEA,测试主接口通信是否成功*/
        dat1=wk2168_read_g_reg(WK2XXX_GENA);
        printf("gena=0x%x.\r\n",dat1);

        /*初始化子串口*/
        wk2168_sub_uart_init(1);
        wk2168_sub_uart_init(2);
        wk2168_sub_uart_init(3);
        wk2168_sub_uart_init(4);
        /*设置子串口波特率*/
        wk2168_set_baudrate(1,B9600);
        wk2168_set_baudrate(2,B9600);
        wk2168_set_baudrate(3,B9600);
        wk2168_set_baudrate(4,B9600);
        /*使能485*/
        wk2168_set_rs485(1);
        wk2168_set_rs485(2);
        wk2168_set_rs485(3);
        wk2168_set_rs485(4);

        while(1)
        {

                sendTimeCnt++;
                if(sendTimeCnt>=100)
                {
                        sendTimeCnt=0;
                        wk2168_exti_disable();
                        wk2168_write_s_fifo(1,sendData,sizeof(sendData));
                        wk2168_write_s_fifo(2,sendData,sizeof(sendData));
                        wk2168_write_s_fifo(3,sendData,sizeof(sendData));
                        wk2168_write_s_fifo(4,sendData,sizeof(sendData));
                        wk2168_exti_enable();

                }

                ledCnt++;
                if(ledCnt>=50)
                {
                        ledCnt=0;
                        turn_prog_led();
                }

                delay_ms(10);
        }
}

楼主:
wk2168.c

#include "wk2168.h"
#include "delay.h"

void wk2168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PA0--IN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SPI1_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SPI1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SPI1_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SPI1_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SPI1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 SPI1, &SPI_InitStructure );

        SPI_Cmd( SPI1, ENABLE );

        wk2168_rst=0;
        delay_ms(50);
        wk2168_rst=1;
        delay_ms(10);

}

楼主:
void wk2168_exit_init()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复用功能时钟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1);//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使能按键KEY2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void wk2168_exti_enable(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使能按键KEY2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void wk2168_exti_disable(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使能按键KEY2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u8 gifr,rxbuf[256];
        int rxlen;
        if(EXTI_GetFlagStatus(EXTI_Line1)!= RESET)
        {
                gifr=wk2168_read_g_reg(WK2XXX_GIFR);/**/
                do{
                        if(gifr&WK2XXX_UT1INT)//判断子串口1是否有中断
                        {
                                /*数据处理*/
                                /*数据接收*/
                                rxlen=wk2168_rec_data(1,rxbuf);//一次接收的数据不会超过256Byte
                                /*数据发送*/
                                //把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
                                wk2168_send_data(1,rxlen,rxbuf);

                        }

                        if(gifr&WK2XXX_UT2INT)//判断子串口2是否有中断
                        {
                                /*数据接收*/
                                rxlen=wk2168_rec_data(2,rxbuf);//一次接收的数据不会超过256Byte
                                /*数据发送*/
                                //把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
                                wk2168_send_data(2,rxlen,rxbuf);

                          }
                        if(gifr&WK2XXX_UT3INT)//判断子串口3是否有中断
                        {
                                /*数据接收*/
                                rxlen=wk2168_rec_data(3,rxbuf);//一次接收的数据不会超过256Byte
                                /*数据发送*/
                                //把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
                                wk2168_send_data(3,rxlen,rxbuf);
                                // printf("port!!!!\n");
                        }
                        if(gifr&WK2XXX_UT4INT)//判断子串口4是否有中断
                        {
                                /*数据接收*/
                                rxlen=wk2168_rec_data(4,rxbuf);//一次接收的数据不会超过256Byte
                                /*数据发送*/
                                //把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
                                wk2168_send_data(4,rxlen,rxbuf);
                        }

                        gifr=wk2168_read_g_reg(WK2XXX_GIFR);
                        //printf("IN EXTI2_IRQ GIFR:0X%X !!!\n",gifr);
                }while(gifr&0x0f);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 SPI交换一个字节接口 */
u8 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楼主:
/*************************************************************************/
//函数功能:设置CS信号为高电平
/*************************************************************************/
void wk2168_cs_high(void)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

楼主:
/*************************************************************************/
//函数功能:设置CS信号为低电平
/*************************************************************************/
void wk2168_cs_low(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

楼主:
/***************************wk2168_write_g_reg***********************************/
//函数功能:写全局寄存器函数(前提是该寄存器可写,
//某些寄存器如果你写1,可能会自动置1,具体见数据手册)
//参数:
//      greg:为全局寄存器的地址
//      dat:为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
void wk2168_write_g_reg(unsigned char greg,unsigned char dat)
{
        u8 cmd;
        cmd=0|greg;
        wk2168_cs_low();//拉低cs信号
        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cmd);        //写指令,对于指令的构成见数据手册
        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dat);//写数据
        wk2168_cs_high();//拉高cs信号
}

楼主:
/****************************wk2168_read_g_reg***********************************/
//函数功能:读全局寄存器
//参数:
//      greg:为全局寄存器的地址
//      rec:返回的寄存器值
//***********************************************************************/
u8 wk2168_read_g_reg(unsigned char greg)
{
        u8 cmd,rec;
        cmd=0x40|greg;
        wk2168_cs_low();//拉低cs信号
        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cmd);        //写指令,对于指令的构成见数据手册
        rec=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0);//写数据
        wk2168_cs_high();//拉高cs信号
        return rec;
}

楼主:
/**************************wk2168_write_s_reg***********************************/
//函数功能:
//参数:port:为子串口
//      sreg:为子串口寄存器
//      dat:为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注意:在子串口被打通的情况下,向FDAT写入的数据会通过TX引脚输出
//**********************************************************************/
void wk2168_write_s_reg(u8 port,u8 sreg,u8 dat)
{
        u8 cmd;
        cmd=0x0|((port-1)<<4)|sreg;
        wk2168_cs_low();//拉低cs信号
        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cmd);        //写指令,对于指令的构成见数据手册
        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dat);//写数据
        wk2168_cs_high();//拉高cs信号
}

楼主:
/**************************wk2168_read_s_reg***********************************/
//函数功能:读子串口寄存器
//参数:port为子串口端口号
//      sreg:为子串口寄存器地址
//      rec:返回的寄存器值
//**********************************************************************/
u8 wk2168_read_s_reg(u8 port,u8 sreg)
{
        u8 cmd,rec;
        cmd=0x40|((port-1)<<4)|sreg;
        wk2168_cs_low();//拉低cs信号
        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cmd);        //写指令,对于指令的构成见数据手册
        rec=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0);//写数据
        wk2168_cs_high();        //拉高cs信号
        return rec;
}

楼主:
/************************wk2168_write_s_fifo***********************************/
//函数功能:向子串口fifo写入需要发送的数据
//参数:port:为子串口
//      *dat:写入数据
//      num:为写入数据的个数,单次不超过256
//注意:通过该方式写入的数据,被直接写入子串口的缓存FIFO,然后被发送
//*********************************************************************/
void wk2168_write_s_fifo(u8 port,u8 *dat,int num)
{
        u8 cmd;
        int i;
        cmd=0x80|((port-1)<<4);
        if(num>0)
        {
                wk2168_cs_low();//拉低cs信号
                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cmd); //写指令,对于指令构成见数据手册
                for(i=0;i<num;i++)
                {
                        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 *(dat+i));//写数据
                }
                wk2168_cs_high();//拉高cs信号
        }
}

楼主:
/************************wk2168_read_s_fifo***********************************/
//函数功能:从子串口的fifo中读出接收到的数据
//参数:port:为子串口
//      *rec:接收到的数据
//      num:读出的数据个数。
//注意:通过该方式读出子串口缓存中的数据。单次不能超过256
//*********************************************************************/
void wk2168_read_s_fifo(u8 port,u8 *rec,int num)
{
        u8 cmd;
        int n;
        cmd=0xc0|((port-1)<<4);
        if(num>0)
        {
                wk2168_cs_low();//拉低cs信号
                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cmd);
                for(n=0;n<num;n++)
                {
                        *(rec+n)=wk2168_spi_read_write_byte(0);
                }
                wk2168_cs_high();//拉高cs信号
        }
}

楼主:
/*******WkInit*******************************************/
//函数功能:初始化子串口
/*******************************************************/
void wk2168_sub_uart_init(u8 port)
{
        u8 gena,grst,gier,sier,scr;
        //使能子串口时钟
        gena=wk2168_read_g_reg(WK2XXX_GENA);
        gena=gena|(1<<(port-1));
        wk2168_write_g_reg(WK2XXX_GENA,gena);
        //软件复位子串口
        grst=wk2168_read_g_reg(WK2XXX_GRST);
        grst=grst|(1<<(port-1));
        wk2168_write_g_reg(WK2XXX_GRST,grst);
        //使能串口总中断
        gier=wk2168_read_g_reg(WK2XXX_GIER);
        gier=gier|(1<<(port-1));
        wk2168_write_g_reg(WK2XXX_GIER,gier);
        //使能子串口接收触点中断和超时中断
        sier=wk2168_read_s_reg(port,WK2XXX_SIER);
        sier |= WK2XXX_RFTRIG_IEN|WK2XXX_RXOUT_IEN;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IER,sier);
        //初始化FIFO和设置固定中断触点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FCR,0XFF);
        //设置任意中断触点,如果下面的设置有效,
        //那么上面FCR寄存器中断的固定中断触点将失效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PAGE,1);//切换到page1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RFTL,0X40);//设置接收触点为64个字节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TFTL,0X10);//设置发送触点为16个字节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PAGE,0);//切换到page0
        //使能子串口的发送和接收使能
        scr=wk2168_read_s_reg(port,WK2XXX_SCR);
        scr|=WK2XXX_TXEN|WK2XXX_RXEN;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CR,scr);
}

楼主:
/******************************wk2168_sub_uart_deinit*******************************************/
//函数功能:初始化子串口
/*********************************************************************************/
void wk2168_sub_uart_deinit(u8 port)
{
        u8 gena,grst,gier;
        //关闭子串口总时钟
        gena=wk2168_read_g_reg(WK2XXX_GENA);
        gena=gena&(~(1<<(port-1)));
        wk2168_write_g_reg(WK2XXX_GENA,gena);
        //使能子串口总中断
        gier=wk2168_read_g_reg(WK2XXX_GIER);
        gier=gier&(~(1<<(port-1)));
        wk2168_write_g_reg(WK2XXX_GIER,gier);
        //软件复位子串口
        grst=wk2168_read_g_reg(WK2XXX_GRST);
        grst=grst|(1<<(port-1));
        wk2168_write_g_reg(WK2XXX_GRST,grst);

}

楼主:
/**************************wk2168_set_baudrate*******************************************************/
//函数功能:设置子串口波特率函数、此函数中波特率的匹配值是根据11.0592Mhz下的外部晶振计算的
// port:子串口号
// baud:波特率大小.波特率表示方式,
/**************************Wk2114SetBaud*******************************************************/
void wk2168_set_baudrate(u8 port,enum WKBaud baud)
{
        unsigned char baud1,baud0,pres,scr;
        //如下波特率相应的寄存器值,是在外部时钟为11.0592mhz的情况下计算所得,如果使用其他晶振,需要重新计算
        switch (baud)
        {
                case B600:
                        baud1=0x4;
                        baud0=0x7f;
                        pres=0;
                        break;
                case B1200:
                        baud1=0x2;
                        baud0=0x3F;
                        pres=0;
                        break;
                case B2400:
                        baud1=0x1;
                        baud0=0x1f;
                        pres=0;
                        break;
                case B4800:
                        baud1=0x00;
                        baud0=0x8f;
                        pres=0;
                        break;
                case B9600:
                        baud1=0x00;
                        baud0=0x47;
                        pres=0;
                        break;
                case B19200:
                        baud1=0x00;
                        baud0=0x23;
                        pres=0;
                        break;
                case B38400:
                        baud1=0x00;
                        baud0=0x11;
                        pres=0;
                        break;
                case B76800:
                        baud1=0x00;
                        baud0=0x08;
                        pres=0;
                        break;
                case B1800:
                        baud1=0x01;
                        baud0=0x7f;
                        pres=0;
                        break;
                case B3600:
                        baud1=0x00;
                        baud0=0xbf;
                        pres=0;
                        break;
                case B7200:
                        baud1=0x00;
                        baud0=0x5f;
                        pres=0;
                        break;
                case B14400:
                        baud1=0x00;
                        baud0=0x2f;
                        pres=0;
                        break;
                case B28800:
                        baud1=0x00;
                        baud0=0x17;
                        pres=0;
                        break;
                case B57600:
                        baud1=0x00;
                        baud0=0x0b;
                        pres=0;
                        break;
                case B115200:
                        baud1=0x00;
                        baud0=0x05;
                        pres=0;
                        break;
                case B230400:
                        baud1=0x00;
                        baud0=0x02;
                        pres=0;
                        break;
                default:
                        baud1=0x00;
                        baud0=0x00;
                        pres=0;
    }
        //关掉子串口收发使能
        scr=wk2168_read_s_reg(port,WK2XXX_SCR);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CR,0);
        //设置波特率相关寄存器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PAGE,1);//切换到page1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BAUD1,baud1);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BAUD0,baud0);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PRES,pres);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PAGE,0);//切换到page0
        //使能子串口收发使能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CR,scr);
}

楼主:
/**************************wk2168_get_tx_len*******************************************/
//函数功能:获取子串口发送FIFO剩余空间长度
// port:端口号
// 返回值:发送FIFO剩余空间长度
/**************************WK_Len********************************************/
int wk2168_get_tx_len(u8 port)
{
        u8 fsr,tfcnt;
        int len=0;
        fsr  =wk2168_read_s_reg(port,WK2XXX_FSR);
        tfcnt=wk2168_read_s_reg(port,WK2XXX_TFCNT);
        if(fsr& WK2XXX_TFULL)
        {
                len=0;
        }
        else
        {
                len=256-tfcnt;
        }
        return len;
}

楼主:
/**************************wk2168_send_data*******************************************/
//函数功能:通过子串口发送固定长度数据
// port:端口号
// len:单次发送长度不超过256
//
/**************************wk2168_send_data********************************************/
int wk2168_send_data(u8 port,int len,u8 *sendbuf)
{

#if 1
        wk2168_write_s_fifo(port,sendbuf,len);//通过fifo方式发送数据
#else
        int num=len;
        for(num=0;num<len;num++)
        {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FDAT,*(sendbuf+num));
        }
#endif
        return 0;
}

楼主:
/**************************wk2168_rec_data*******************************************/
//函数功能:读取子串口fifo中的数据
// port:端口号
// recbuf:接收到的数据
// 返回值:接收数据的长度
/**************************wk2168_rec_data********************************************/
int wk2168_rec_data(u8 port,u8 *recbuf)
{
        u8  fsr=0,rfcnt=0,rfcnt2=0,sifr=0;
        int len=0;
        sifr=wk2168_read_s_reg(port,WK2XXX_SIFR);

        if((sifr&WK2XXX_RFTRIG_INT)||(sifr&WK2XXX_RXOVT_INT))//有接收中断和接收超时中断
        {
                fsr  =wk2168_read_s_reg(port,WK2XXX_FSR);
                rfcnt=wk2168_read_s_reg(port,WK2XXX_RFCNT);
                rfcnt2=wk2168_read_s_reg(port,WK2XXX_RFCNT);
                //printf("rfcnt=0x%x.\n",rfcnt);
                /*判断fifo中数据个数*/
                if(fsr& WK2XXX_RDAT)
                {
                        if(!(rfcnt2>=rfcnt))
                        {
                                rfcnt=rfcnt2;
                        }
                        len=(rfcnt==0)?256:rfcnt;
                }
#if 1
                wk2168_read_s_fifo(port,recbuf,len);
#else
                for(n=0;n<len;n++)
                 *(recbuf+n)=wk2168_read_s_reg(port,WK2XXX_FDAT);
#endif
                return len;
        }
        else
        {
                len=0;
                return len;
        }
}

楼主:
/**************************wk2168_set_rs485*******************************************************/
//函数功能:设置子串口RS485的收发转换函数,使用RTS引脚控制485电平转换芯片的收发
// port:子串口号
//
//注意:只有WK2168/WK2204支持该功能
/**************************wk2168_set_rs485*******************************************************/
void wk2168_set_rs485(u8 port)
{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RS485,0x02);//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RS485,0x03);//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PAGE,1);//切换到page1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RTSDLY,0x01);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PAGE,0);//切换到page0
}

楼主:
/**************************wk2168_rts_cts*******************************************************/
//函数功能:硬件自动流量控制,需要子设备的支持
// port:子串口号
//
//注意:只有WK2168/WK2204支持该功能
/**************************wk2168_rts_cts*******************************************************/
void wk2168_rts_cts(u8 port)
{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FWCR,0x30);//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PAGE,1);//切换到page1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FWTH,0XF0);//停止接收触点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FWTL,0X20);//继续接收触点
        wk2168_write_s_reg(port,WK2XXX_SPAGE,0);//切换到page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