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031 SPI如何使用软件NSS

楼主(2021-07-02):
M031使用SPI,在初始化时只需两个函数即可
  1.     /* Set IP clock divider. SPI clock rate = 2 MHz */
  2.     SPI_Open(SPI0, SPI_MASTER, SPI_MODE_0, 8, SPI_CLK_FREQ);

  3.     /* Enable the automatic hardware slave select function. Select the SS pin and configure as low-active. */
  4.         SPI_EnableAutoSS(SPI0, SPI_SS, SPI_SS_ACTIVE_LOW);
这种初始化时使用硬件自动NSS,我想使用软件NSS,随便用一个IO口控制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主从设备NSS。是否是屏蔽SPI_EnableAutoSS(),使用SPI_DisableAutoSS()便可。

网友A:
非常棒,回头试试这个模块,没用过呢。

网友B:
一般都习惯用软件片选信号

网友C:
虽然没用过新塘的板子但也不妨碍我了解一下这个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