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习3D可视化之事件卸载、事件暂停

楼主(2021-07-02):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技术资源#
事件就是用户或浏览器自身执行的某种动作,而响应某个事件的函数就叫做事件处理程序 (或事件侦听器)。事件处理程序的名字以 "on" 开头,比如 click 事件的事件处理程序就是 onclick。下面我将继续学习数字孪生可视化场景中如何卸载事件、暂停和恢复事件、自定义事件。

卸载事件
如果内存中保留大量无用的事件处理程序,会影响性能。所以一定要在不需要的时候及时移除事件处理程序。需要卸载一个事件的时候使用 off() 方法。这样就把所有的数字孪生可视化building 下的 click 事件都清除了。假设这个数字孪生可视化物体有多个 marker,找到其中一个卸载掉事件,不影响其他 marker和后创建的 marker。

app.on("click", 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you click!");
});

// 卸载
app.off("click");

app.on("click", ".Building", 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you click!");
});

// 卸载
app.off("click", ".Building");

app.on("click",".Building",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you click 1 !");
},"tag1");

// 卸载
app.off("click", ".Building", "tag1");

注意事项:

若绑定数字孪生可视化事件时,添加了条件,则off 第二个参数必须传条件,如果没有条件,又需要传tag ,需要将条件传 null。

暂停和恢复事件
如果off掉一个事件,要想恢复,有时候比较难,就会找不到之前的回调方法了。面对这种情况,提供 pauseEvent方法,用于暂停事件,它的控制方法和标准类似于 off。

app.on("click",".Building",function(event) {
console.log("you click!");
},"tag1");

// 暂停
app.pauseEvent("click", ".Building", "tag1");

// 恢复
app.resumeEvent("click", ".Building", "tag1");

自定义事件
ThingJS 内置了很多事件,但如果自己写模块的时候,也需要触发事件,该如何操作?外部注册还是使用 on,在需要触发的地方可以使用 trigger 接口来对外触发事件。

比如在写一个数字孪生可视化报警管理器:

class AlamrManager {
constructor() {
......
}

enable() {
......
app.trigger("AlarmEnable")
......
}

setObjAlarm(obj, alarmLevel) {
......
obj.trigger("alarm", {"level":alarmLevel} )
......
}
}

外部注册如下:

app.on("AlarmEnable", function(ev){
......
})

app.query(".Thing").on("alarm",function(ev){
if(ev.level == "critical"){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