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单片机擦写flash时,cpu是暂停的么?

楼主(2021-07-02):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CPU不会暂停,你可以去干其他事情, 然后判断相关状态位,看是不是擦除完毕。
如果你想暂停也可以, 但是需要有唤醒机制,否则不就死机了?

擦除时间手册给了100多ms,那就按照手册来,,
话说这时间也太长了,, 比如GD25某flash芯片 256B的page擦除只需要0.4ms。。。擦除4KB也才45ms, 你确定没看错单位么

网友B:
我记得stm32应该是暂停的,因为程序代码是从flash里读出来执行的,如果执行擦除操作就占用了控制器,程序也就停掉了,具体哪位大侠过来帮确认下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
从上面的回答看
我猜有片内的,和片外的。

网友D:
擦除内部flash时候,是暂停的,flash总线被占用了,你读不到指令

网友E:
这个是遇到什么问题?要确认这个

网友F:
没错,擦除2K的FLASH要100多ms,这也太久了,NXP和瑞萨的才十多ms。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
从上面的回答看
我猜有片内的,和片外的。

片内flash!,觉得时间有点长,所以问问

!另,期待大佬权威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遇到什么问题?要确认这个

擦写flash的时间长,外部中断响应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擦写flash的时间长,外部中断响应慢!

和你一起等大佬

网友G:
问一下为什么flash跨页写入时有些数据写不进去,我用的原子哥精英版的代码写入大小1K一页的内部Flash,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H:
暂停了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