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理论中常用的树(生成树)及其应用...

楼主(2021-07-02):
先明确一个概念:

生成树(也有称支撑树)是树,但树未必就是生成树。

树是一类图,其内无环路。而生成树是关于某一连通图G的树,其是包含G所有节点的子图(当然此子图是树)。

由上可见,某连通图G的子图(树)未必就是G的生成树,G的生成树必须包含G所有节点。

“21学堂”中剖析《电路分析》内就提及到生成树,不妨再给个回顾。

楼主:
下面看看生成树在电路理论中的另一个应用——解的唯一性

为此,先给出无解和无唯一解的图例。

楼主:
无唯一解

楼主:
那么,什么条件下线性电阻电路才是有唯一解的呢?具体见下述:

一个由独立源和线性电阻构成的电路(连通图G),若存在一个生成树T,其所有独立电压源都在T内,而所有独立电流源都在G-T内,那么此电路具有唯一解。

下面看一个相关图例。

楼主:
注意上图中的蓝色部分就是整个图的生成树

楼主:
电路无解肯定不是件好事,但“无唯一解”则未必不好。下面看一个“无唯一解”的范例。

楼主:
上图所示电路增益为零,其原理就是利用了“电流源”串联,构成“输入电压不定”。利用此可以构成抑制共模电压的差分对,具体见下帖:

放大器例子——差分对
https://bbs.21ic.com/icview-2551802-1-1.html

楼主:
关于非线性电路,下面附加一个相关定理和推论。

楼主:
定理和推论:

网友A:
h大师可以到b站开坛授课,还可赚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大师可以到b站开坛授课,还可赚钱

你交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交钱了?

有流量就有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