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J-Link下载代码异常说明

楼主(2021-07-02):
J-Link下载代码异常说明

Questions:
较多电路板在设计时,为了节省空间,会采用SWD 方式下载程序,并在硬件设计上只将SWCLK、SWDIO
及GND 与J-Link 对接,此时就有可能会出现无法正常下载代码的现象
此问题只针对以下J_LINK 驱动版本:
J-Link 版本为HW:V8.00 dll:V6.20c(或更高版本)
J-Link 与芯片连接方式为仅SWCLK、SWDIO 及GND 对接

Answer:
J_LINK 下载代码时,其会根据J_LINK Pin1 上的电压值来确定数据及时钟线上输出的电平信号的高低,
老版本(本案中V8)的J_LINK,其内部Pin1 和Pin2 未被短接;
J-Link 与芯片连接方式为SWCLK、SWDIO 及GND 对接,未将芯片的参考电压接到J-Link 的Pin1 脚,故此时J-Link
的Pin1 脚上无电压输入,因此会出现因J_LINK 没有检测到芯片的参考电压而造成无法正常下载代码的问题

所以说,最好不好省去VDD

网友A:
实用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B:
很棒的分享,又涨经验了

网友C:
恩,电源还是留着吧

网友D:
SWD方式一般都是引出4跟线,2根电源2根信号。

网友E:
我一般都是把电源信号一起引出的

网友F:
都一起引出来,不至于省那么一个引脚

网友G:
我一般都是同时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