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方案开发,珠宝电子秤芯片开发

楼主:
  单片机是在电子秤上尤为重要,可以说是电子秤的“大脑”,他的功能说起来很简单,通过引脚,进行编程控制单片机的输入输出,但其实内在的程序很复杂,需要工程师对其程序修改增加,来对产品的功能做增加和升级。

  单片机开发中,单片机能运行起来的必要条件就需要包括电源、晶振及复位电路这个几个功能。没有电源就没有能源,那就无法工作;没有晶振,就没有时钟电路,就没有节拍,指令就不能按一定的步调运行;没有复位电路,单片机就很不可靠,会出现“死机”、“程序走飞(PC)”等现象。所以这三个就单片机运行的基本因素。

  以珠宝秤单片机为例,我们来聊下关于单片机开发。

  CSU1281芯片是一个8位RISC架构的高性能单片机,集成了24Bit高精度ADC和LCD显示模块,特别适合多显示点阵和外设的产品。24bit高精度的ADC是目前行业中集成度比较高的芯片,稳定性跟同类型的芯片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CSU1281芯片性能上具有8位单片机MCU且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带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和37条单字指令,8级存储堆栈等。对于测量精度要求比较高的珠宝秤来说,这个芯片的性能是非常跟它具有比较强的契合度的。

  芯片性能参数: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7条单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模拟特性:

  24位分辨率,有效精度20位(PGA为1时,输出速率为25Hz)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的输出速率3.8Hz~15KHz

  内带电荷泵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19位双向I/O口外加2位输出口

  2路PDM脉冲密度调制器输出

  1路蜂鸣器输出

  4×24/8*22的LCD驱动

  可选择内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LCD驱动波形

  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

网友A(2021-07-02):
可以做猫腻电子称不?

网友B:
请问这个是什么厂家的单片机啊 是国产的吗  供货稳定吗 价格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