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为什么一打开升压IC电源,MCU就死机复位

楼主(2021-07-02):
为了减小静态电流,睡眠时完全关断升压这边的电源,但是一打开就死机复位(空载),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那次是另一个升压IC的方案,问题应该出在C1电容上,去掉就正常了可以正常开机升压,但是不稳定,还是会出现死机复位的情况,求大佬解答。

网友A:
2301导通瞬间C1拉低了VCC,建议“软启动”,即2301的门极加个RC滤波。
https://new.qq.com/omn/20210630/20210630A013QU0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1导通瞬间C1拉低了VCC,建议“软启动”,即2301的门极加个RC滤波。
https://new.qq.com/omn/20210630/20 ...

十分感谢!!

网友:
控制开关前的VCC加个电容,容值10倍于控制开关后的电容。
这样开关开启瞬间,VCC拉低不会太多。
如果开关后的是陶瓷电容,开关前也要用同类型的电容,不能是电解电容。

网友B:
电容瞬间拉低电压导致低压复位。

网友C:
象这些东西,拿个示波器就能看见了.产品做好之后,一定要把所有的信号给测一遍.否则很容易出这种雷.

网友D:
一下子开机电流过大,拉死机了。加缓起电路

网友E:
47k电阻并联个0.47uF电容,1k电阻改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