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驱动SPI接口的ST7798

楼主(2021-07-02):
lcd.c

void lc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PORTA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1时钟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8|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GPIO_Pin_8|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PB13/14/15上拉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lcd_read_write_byte(0xff);//启动传输

        lcd_rst=1;
        delay_ms(120);
        lcd_rst=0;
        delay_ms(120);
        lcd_rst=1;
    delay_ms(120);
    /* Sleep Out */
    lcd_write_cmd(0x11);
    /* wait for power stability */
    delay_ms(120);

        lcd_write_cmd(0x36);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cmd(0x3a);
        lcd_write_data(0x05);
        //--------------------------------ST7789V Frame rate setting----------------------------------//
        lcd_write_cmd(0xb2);
        lcd_write_data(0x0c);
        lcd_write_data(0x0c);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33);
        lcd_write_data(0x33);
        lcd_write_cmd(0xb7);
        lcd_write_data(0x35);
        //---------------------------------ST7789V Power setting--------------------------------------//
        lcd_write_cmd(0xbb);
        lcd_write_data(0x1c);
        lcd_write_cmd(0xc0);
        lcd_write_data(0x2c);
        lcd_write_cmd(0xc2);
        lcd_write_data(0x01);
        lcd_write_cmd(0xc3);
        lcd_write_data(0x0b);
        lcd_write_cmd(0xc4);
        lcd_write_data(0x20);
        lcd_write_cmd(0xc6);
        lcd_write_data(0x0f);
        lcd_write_cmd(0xd0);
        lcd_write_data(0xa4);
        lcd_write_data(0xa1);
        //--------------------------------ST7789V gamma setting---------------------------------------//
        lcd_write_cmd(0xe0);
        lcd_write_data(0xd0);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03);
        lcd_write_data(0x09);
        lcd_write_data(0x13);
        lcd_write_data(0x1c);
        lcd_write_data(0x3a);
        lcd_write_data(0x55);
        lcd_write_data(0x48);
        lcd_write_data(0x18);
        lcd_write_data(0x12);
        lcd_write_data(0x0e);
        lcd_write_data(0x19);
        lcd_write_data(0x1e);
        lcd_write_cmd(0xe1);
        lcd_write_data(0xd0);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03);
        lcd_write_data(0x09);
        lcd_write_data(0x05);
        lcd_write_data(0x25);
        lcd_write_data(0x3a);
        lcd_write_data(0x55);
        lcd_write_data(0x50);
        lcd_write_data(0x3d);
        lcd_write_data(0x1c);
        lcd_write_data(0x1d);
        lcd_write_data(0x1d);
        lcd_write_data(0x1e);
        lcd_write_cmd(0x29);

    lcd_address_set(0, 0, LCD_Width - 1, LCD_Height - 1);
        lcd_set_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
        open_lcd();

}

楼主: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2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8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16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256分频

void lcd_set_speed(u8 SPI_BaudRatePrescaler)
{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
        SPI1->CR1&=0XFFC7;
        SPI1->CR1|=SPI_BaudRatePrescaler;        //设置SPI1速度
        SPI_Cmd(SPI1,ENABLE);

}

楼主: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lcd_read_write_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retry=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楼主:
/**
* @brief        写命令到LCD
*
* @param   cmd                需要发送的命令
*
* @return  void
*/
void lcd_write_cmd(u8 cmd)
{
    lcd_dc=0;
        lcd_cs=0;

    lcd_read_write_byte(cmd);
        lcd_cs=1;
}

楼主:
/**
* @brief        写数据到LCD
*
* @param   cmd                需要发送的数据
*
* @return  void
*/
void lcd_write_data(u8 data)
{
   lcd_dc=1;
        lcd_cs=0;
   lcd_read_write_byte(data);
        lcd_cs=1;
}

楼主:
/**
* @brief        写半个字的数据到LCD
*
* @param   cmd                需要发送的数据
*
* @return  void
*/
void lcd_write_halfword(const u16 da)
{
        u8 data[2] = {0},i=0;

        data[0] = da >> 8;
        data[1] = da;

        lcd_dc=1;
        lcd_cs=0;
        for(i=0;i<2;i++)
        {
                lcd_read_write_byte(data[i]);
        }
        lcd_cs=1;

}

楼主:
/**
* 设置数据写入LCD缓存区域
*
* @param   x1,y1        起点坐标
* @param   x2,y2        终点坐标
*
* @return  void
*/
void lcd_address_set(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lcd_write_cmd(0x2a);
    lcd_write_data(x1 >> 8);
    lcd_write_data(x1);
    lcd_write_data(x2 >> 8);
    lcd_write_data(x2);

    lcd_write_cmd(0x2b);
    lcd_write_data(y1 >> 8);
    lcd_write_data(y1);
    lcd_write_data(y2 >> 8);
    lcd_write_data(y2);

    lcd_write_cmd(0x2C);
}

楼主:
/**
* 以一种颜色清空LCD屏
*
* @param   color        清屏颜色
*
* @return  void
*/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nsigned int i;
        u8 data[2] = {0};

    data[0] = color >> 8;
    data[1] = color;

        lcd_address_set(0, 0, LCD_Width - 1, LCD_Height - 1);

        lcd_dc=1;
        lcd_cs=0;
    for(i = 0; i < (LCD_Width*LCD_Height); i++)
    {
                lcd_read_write_byte(data[0]);
                lcd_read_write_byte(data[1]);
    }
        lcd_cs=0;
}

楼主:
/**
* 画点函数
*
* @param   x,y                画点坐标
*
* @return  void
*/
void lcd_draw_point(u16 x, u16 y,u16 pointColor)
{
    lcd_address_set(x, y, x, y);
    lcd_write_halfword(pointColor);
}

楼主:
/**
* @brief        画一个圆
*
* @param   x0,y0        圆心坐标
* @param   r       圆半径
*
* @return  void
*/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 u16 y0, u8 r,u16 pointColor)
{
    int a, b;
    int di;
    a = 0;
    b = r;
    di = 3 - (r << 1);

    while(a <= b)
    {
        lcd_draw_point(x0 - b, y0 - a,pointColor);
        lcd_draw_point(x0 + b, y0 - a,pointColor);
        lcd_draw_point(x0 - a, y0 + b,pointColor);
        lcd_draw_point(x0 - b, y0 - a,pointColor);
        lcd_draw_point(x0 - a, y0 - b,pointColor);
        lcd_draw_point(x0 + b, y0 + a,pointColor);
        lcd_draw_point(x0 + a, y0 - b,pointColor);
        lcd_draw_point(x0 + a, y0 + b,pointColor);
        lcd_draw_point(x0 - b, y0 + a,pointColor);
        a++;

        if(di < 0)di += 4 * a + 6;
        else
        {
            di += 10 + 4 * (a - b);
            b--;
        }

        lcd_draw_point(x0 + a, y0 + b,pointColor);
    }
}

楼主:
/**
* @brief        显示一个ASCII码字符
*
* @param   x,y                显示起始坐标
* @param   chr                需要显示的字符
* @param   size        字体大小(支持16/24/32号字体)
*
* @return  void
*/
void lcd_show_char(u16 x, u16 y, char chr, u8 size,u16 pointColor,u16 backColor)
{
    u8 temp, t1, t;
    u8 csize;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u16 colortemp;
    u8 sta;

    chr = chr - ' '; //得到偏移后的值(ASCII字库是从空格开始取模,所以-' '就是对应字符的字库)

    if((x > (LCD_Width - size / 2)) || (y > (LCD_Height - size)))        return;

    lcd_address_set(x, y, x + size / 2 - 1, y + size - 1);//(x,y,x+8-1,y+16-1)

    if((size == 16) || (size == 32) )        //16和32号字体
    {
        csize = (size / 8 + ((size % 8) ? 1 : 0)) * (size / 2);

        for(t = 0; t < csize; t++)
        {
            if(size == 16)temp = asc2_1608[chr][t];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 == 32)temp = asc2_3216[chr][t];        //调用3216字体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for(t1 = 0; t1 < 8; t1++)
            {
                if(temp & 0x80) colortemp = pointColor;
                else colortemp = backColor;

                lcd_write_halfword(colortemp);
                temp <<= 1;
            }
        }
    }

        else if  (size == 12)        //12号字体
        {
        csize = (size / 8 + ((size % 8) ? 1 : 0)) * (size / 2);

        for(t = 0; t < csize; t++)
        {
            temp = asc2_1206[chr][t];

            for(t1 = 0; t1 < 6; t1++)
            {
                if(temp & 0x80) colortemp = pointColor;
                else colortemp = backColor;

                lcd_write_halfword(colortemp);
                temp <<= 1;
            }
        }
    }

    else if(size == 24)                //24号字体
    {
        csize = (size * 16) / 8;

        for(t = 0; t < csize; t++)
        {
            temp = asc2_2412[chr][t];

            if(t % 2 == 0)sta = 8;
            else sta = 4;

            for(t1 = 0; t1 < sta; t1++)
            {
                if(temp & 0x80) colortemp = pointColor;
                else colortemp = backColor;

                lcd_write_halfword(colortemp);
                temp <<= 1;
            }
        }
    }
}

楼主:
/**
* @brief        显示字符串
*
* @param   x,y                起点坐标
* @param   width        字符显示区域宽度
* @param   height        字符显示区域高度
* @param   size        字体大小
* @param   p                字符串起始地址
*
* @return  void
*/
void lcd_show_string(u16 x, u16 y, u16 width, u16 height, u8 size, char *p,u16 pointColor,u16 backColor)
{
    u8 x0 = x;
    width += x;
    height += y;

    while((*p <= '~') && (*p >= ' '))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 >= width)
        {
            x = x0;
            y += size;
        }

        if(y >= height)break; //退出

        lcd_show_char(x, y, *p, size,pointColor,backColor);
        x += size / 2;
        p++;
    }
}

楼主:
/**
* @brief        显示图片
*
* @remark        Image2Lcd取模方式:        C语言数据/水平扫描/16位真彩色(RGB565)/高位在前                其他的不要选
*
* @param   x,y                起点坐标
* @param   width        图片宽度
* @param   height        图片高度
* @param   p                图片缓存数据起始地址
*
* @return  void
*/
void lcd_show_image(u16 x, u16 y, u16 width, u16 height, const u8 *p)
{
        u16 i;
    if(x + width > LCD_Width || y + height > LCD_Height)
    {
        return;
    }

    lcd_address_set(x, y, x + width - 1, y + height - 1);

    lcd_dc=1;

        for(i=0;i<width * height * 2;i++)
        {
                lcd_read_write_byte(p[i]);
        }
}

楼主:
lcd.h

#define lcd_cs PAout(4)
#define lcd_dc PAout(8)
#define lcd_rst PAout(15)
#define lcd_background PBout(3)

#define open_lcd() lcd_background=1
#define close_lcd() lcd_background=0

//LCD的宽和高定义
#define LCD_Width         240
#define LCD_Height         320

//画笔颜色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GUI颜色

#define DARKBLUE               0X01CF        //深蓝色
#define LIGHTBLUE               0X7D7C        //浅蓝色
#define GRAYBLUE                0X5458 //灰蓝色
//以上三色为PANEL的颜色

#define LIGHTGREEN              0X841F //浅绿色
//#define LIGHTGRAY        0XEF5B //浅灰色(PANNEL)
#define LGRAY                          0XC618 //浅灰色(PANNEL),窗体背景色

#define LGRAYBLUE        0XA651 //浅灰蓝色(中间层颜色)
#define LBBLUE           0X2B12 //浅棕蓝色(选择条目的反色)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set_speed(u8 SPI_BaudRatePrescaler);
u8 lcd_read_write_byte(u8 TxData);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u16 lcd_read_id(void);
void lcd_draw_point(u16 x, u16 y,u16 pointColor);
void lcd_show_image(u16 x, u16 y, u16 width, u16 height, const u8 *p);
void lcd_show_string(u16 x, u16 y, u16 width, u16 height, u8 size, char *p,u16 pointColor,u16 backColor);
void lcd_show_char(u16 x, u16 y, char chr, u8 size,u16 pointColor,u16 backColor);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 u16 y0, u8 r,u16 pointColor);
void lcd_address_set(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void lcd_write_data(u8 data);
void lcd_write_cmd(u8 c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