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移植FAFTS文件系统遍历创建文件夹

楼主(2021-07-02):
FRESULT folder_create(char* path)
{
    FRESULT res;
    DIR dir;
        char *str = path;
        char *pbuf;
        u16 cnt=0;

    res = f_opendir(&dir, path);
        if (res == FR_OK)
        {
                f_closedir(&dir);
                return FR_OK;
        }
        else
        {
                pbuf=mymalloc(SRAMIN,200);
                if(pbuf==NULL)
                        return FR_NOT_ENOUGH_CORE;
                while(*str !=0)
                {
                        if(*str=='/')
                        {
                                memset(pbuf,0x00,200);
                                memcpy(pbuf,path,cnt);
                                printf("%s\r\n",pbuf);

                                if(f_opendir(&dir, pbuf)==FR_NO_PATH)
                                        f_mkdir(pbuf);
                                else
                                        f_closedir(&dir);
                        }

                        cnt++;

                        str++;
                }
                myfree(SRAMIN,pbuf);
                res = f_mkdir(path);//创建最后一级目录

        }
        return res;
}

调用方法:

folder_create("0:/ccc/x1/x2/x3/x4/x5/x6/x7/x8");

网友A:
fatfs最大支持多大的容量

网友B:
应该是 FATFS文件系统

网友C:
用stm32移植FATFS

网友D:
FatFS文件系统中如何创建和批量命名文件?

网友E:
怎么获取 文件系统指定文件夹下的多个文件

网友:
fatfs文件系统,能把文件夹删除吗

网友F:
FATFS和SDIO及SPI是什么关系?

网友G:
FATFs怎样重复打开文件写内容?

网友H:
速度怎么样

网友I:
fatfs文件系统是sdio写入sd卡速度快还是spi速度快

网友F:
fatfs如何查找到指定文件格式的文件

网友:
FatFS 文件系统如何打开任意文件

网友E:
FATFS文件系统使用,如何判断是文件还是文件夹

网友D:
怎么用代码新建文件夹和遍历文件夹

网友C:
采用FATFS 我需要获得指定文件的大小信息?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系统没有见过。

网友I:
有MBR的SD卡在fatfs系统中如何处理?

网友H:
支持多大的文件呢?

网友G:
FATFS怎么支持长文件名和汉字

网友J:
sd卡怎么修改文件目录和分配表 fat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