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003 驱动 ST7567 (SPI串口)

楼主(2021-07-02):
先液晶屏参数

再看DXP原理图(+Bat为3.3V),LCD_Rst为硬件复位引脚,如不需要可直接设为高电平。BG_V/BG_G为背光端,单片机控制背光可使用三极管。

楼主:
初始化流程

楼主:
对比度调节

楼主:
COG.c文件代码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G.h"
#include "LCDFont.h"

#define Page0    0xb0  //第0页地址
#define Page_max   0xb8  //最大页地址,第8页
#define Column_h   0x10  //列地址(高位)
#define Column_l   0x00  //列地址(低位)

//--------------------------------------------------------- 4线SPI接口
sbit    RSTB        =P3^0;
sbit    SDO   =P1^4;//串行数据
sbit                SCLK        =P1^3;//串行时钟
sbit    CS0          =P1^5;//片选信号
sbit    CD    =P1^0;//命令/数据切换
//--------------------------------------------------------------------------

//清屏函数
void clear_screen(uchar xx)
{
uchar i,j;
for(i=0;i<8;i++)
        {
                CS0=0;
                Write_ST7567_COM(0xb0+i);         //SET PAGE 0---8
          Write_ST7567_COM(0x10);         //SET COLUMN MSB
                Write_ST7567_COM(0x00);          //SET CLUMN LSB
                for(j=0;j<128;j++)
                {
                        Write_ST7567_DATA(xx);
                }
         }
}

楼主:
//显示图片函数
void Display_pic1()
{
        uint i,j,adressd=0;

        for(i=0;i<8;i++)
        {
                CS0=0;
                Write_ST7567_COM(0xb0+i);
          Write_ST7567_COM(0x10);
                Write_ST7567_COM(0x00);
                for(j=0;j<96;j++)
                {
                        Write_ST7567_DATA(graphic1[adressd]);
                        adressd++;
                }
        }
}

楼主: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ST7567_COM(uchar COMDADA_4SPI)
{
        uchar bit8;
        CD=0;
        CS0=0;
        for(bit8=0;bit8<8;bit8++)
        {
                SCLK=0;
                if((COMDADA_4SPI&0x80)==0x80)
                SDO=1;
                else
                SDO=0;
//                SCL=0;
                SCLK=1;
                COMDADA_4SPI=(COMDADA_4SPI<<1);

        }
  //  CS1=1;

}

楼主: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ST7567_DATA(uchar DATA_4SPI)
{
        uchar bit8;
        CD=1;
        CS0=0;

        for(bit8=0;bit8<8;bit8++)
        {
                SCLK=0;
                if((DATA_4SPI&0x80)==0x80)
                SDO=1;
                else
                SDO=0;
                SCLK=1;
                DATA_4SPI=(DATA_4SPI<<1);

        }
//        CS1=1;
}

楼主:
//软件延时(不怎么准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value)
{
        uint i,j;
    for (i=0;i<value;i++)
                for (j=0;j<500;j++);
}

楼主:
//硬件复位函数
void HDReset()
{
        RSTB=0;
        Delay_ms(2);
        RSTB=1;
        Delay_ms(4);
}

楼主:
///****************************************************************************/
函数名称:WRITE_STRING(uchar plat,uchar column,uchar xs,uchar chr, uchar c)
函数功能:显示字符
输入参数:plat      行地址
输入参数:column    列地址
输入参数:chr    显示数值
输入参数:fs   显示方式(0,反显,否则正常显示)
返 回 值: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plat, uchar column, uchar chr, uchar fs)
{
        uchar page,page1,col,col_h,col_l;
        uchar i,a,j=0;
        page1= plat*2;
        page=page1+Page0;
        col=column*8;
        col_h=((col>>4)|0xf0)&0x1f;
        col_l=col&0x0f;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a = 0; a <2; a++)
        {
                Write_ST7567_COM(col_h);
                Write_ST7567_COM(col_l);
                Write_ST7567_COM(page+a);
          for(i = 0;  i <8; i ++ )
                 {
                                if(fs == 0){Write_ST7567_DATA(s0[chr][j++]);}
                                if(fs == 1){Write_ST7567_DATA(~(s0[chr][j++]));}
                }
        }
}

楼主:
///****************************************************************************/
函数名称:Disp_Nub8X16(uchar Row,uchar Col,uchar Number,uchar fs)
函数功能:将数据显示出来
输入参数:low       行地址
输入参数:Col      列地址
输入参数:Number    显示数值
输入参数:fs   显示方式(0,反显,否则正常显示)
返 回 值:无
///****************************************************************************/
void Disp_Nub8X16(uchar Row,uchar Col,uchar Number,uchar fs)
{
        uchar page,page1,col,col_h,col_l,chr;
        uchar i,a,j=0;
        page1=Row*2;
        page=page1+Page0;
        col=Col*8;
        col_h=((col>>4)|0xf0)&0x1f;
        col_l=col&0x0f;

        if(Number<11)//十进制数据
        {
                chr=Number+16;
        }

        else//十六进制数据
        {
                chr=Number-32;
        }

        for(a = 0; a <2; a++)
        {
                Write_ST7567_COM(col_h);
                Write_ST7567_COM(col_l);
                Write_ST7567_COM(page+a);
          for(i = 0;  i <8; i ++ )
                 {
                                if(fs == 0){Write_ST7567_DATA(s0[chr][j++]);}
                                if(fs == 1){Write_ST7567_DATA(~(s0[chr][j++]));}
                }
        }
}

楼主:
//清屏函数
void Lcd12864_ClearScreen(void)
{
        uchar i, j;

        for(i=0; i<8; i++)
        {
                Write_ST7567_COM(0xB0+i);
                Write_ST7567_COM(0x10);
                Write_ST7567_COM(0x00);
                for(j=0; j<128; j++)
                {
                        Write_ST7567_DATA(0x00);
                }
        }
}

楼主:
///****************************************************************************/
函数名称:Init_ST7567()
函数功能:初始化液晶屏
输入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TIPS:命令符见ST7567数据手册
///****************************************************************************/
void Init_ST7567()
{
        HDReset();//硬复位
        Timer3_Delay100ms(1);

       Write_ST7567_COM(0xe2);//软复位

       Write_ST7567_COM(0xaf);//0xaf显示器开
       Write_ST7567_COM(0x2f);//0x2f升压电路,电压管理电路,

       Write_ST7567_COM(0x25);//0x20-0x27为V5电压内部电阻调整设置

       Write_ST7567_COM(0x81);// SET EV 调对比度
       Write_ST7567_COM(0x18);//0x01-0x3f电量寄存器设置模式

       Write_ST7567_COM(0xa0);//0xa0为Segment正向,0xa1 为Segment反向

       Write_ST7567_COM(0xc8);//0xc0正向扫描,0xc8反射扫描

       Write_ST7567_COM(0xa6);//0xa6正向显示,0xa7反向显示
       Write_ST7567_COM(0xa4);//0xa4正常显示,0xa5全屏点亮

       Write_ST7567_COM(0xf8);//背压比设置
       Write_ST7567_COM(0x00);//00--10
                         Lcd12864_ClearScreen();//清屏
}

楼主:
COG.h文件代码

#ifndef __COG_H
#define __COG_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nit_ST7567();
void Write_ST7567_COM(uchar COMDADA_4SPI);
void Write_ST7567_DATA(uchar DATA_4SPI);
void HDReset();
void clear_screen(uchar xx);
void Display_pic1();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value);
//plat x坐标; column y坐标;p数组位置;c是否反白显示
void WRITE_STRING(uchar plat, uchar column, uchar chr, uchar fs);
void Lcd12864_ClearScreen(void);
void Disp_Nub8X16(uchar Row,uchar Col,uchar Number,uchar fs);
#endif

楼主:
取模方式

楼主:
LCDFont.h文件代码

#ifndef __LCDFONT_H
#define __LCDFONT_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图像数组
uchar code graphic1[]={0};

uchar code s0[][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3*/
...
};

#endif

网友A:
SPI稳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