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外接24M晶振起振失败

楼主(2021-07-02):
复位后  RCC_CR_HSERDY该标志位无法置1

网友A:
检查一下晶振焊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B:
个别的话,可能是焊接问题

网友C:
检查是否虚焊,负载电容是否正确。

网友D:
上示波器~

网友E(2021-08-12):
是硬件还是软件呢?

网友F:
看看晶振IO口设置正确吗

网友G:
楼主解决了么?一群人猜了一溜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