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76E003模拟EEPROM读取和保存应用配置

楼主(2021-07-02):
用法:在结构体store_config_t内添加想要保存的配置即可,由于是整页擦除,为了不丢失其他配置,保存前需要同步整个store_config_t内容,然后再整体保存。
注意STORE_DATA_SIZE的值要大于store_config_t的大小。
读写配置参考test_flash调用方式。

#define DEF_CFG_VAL_U8 0xFF
#define DEF_CFG_VAL_U16 0xFFFF

typedef struct store_config_struct
{
        uint8_t enable;
        uint8_t val_u8;
        int val_s16;
        uint16_t val_u16;
} store_config_t;

int load_config(store_config_t *p_store_cfg);
int save_config(store_config_t *p_store_cfg);

void test_flash(void);

楼主:
#define FLASH_STORE_ADDR_BASE 0x4700//位于地址末端.4700~47FF共256字节
#define PER_PAGE_SIZE 128

#define EN_OPTIMIZE_XDATA_BUFFER_SIZE
#ifndef EN_OPTIMIZE_XDATA_BUFFER_SIZE
#define STORE_DATA_SIZE 128
#else
#define STORE_DATA_SIZE 16        /*set to sizeof(store_config_t) */
#endif
volatile uint8_t xdata page_buffer[STORE_DATA_SIZE];

uint16_t Read_APROM_WORD(uint16_t *read_addr)
{
        uint16_t rdata;
        uint16_t code *u16_addr = (uint16_t code *)read_addr;
        rdata = *u16_addr;

        return rdata;
}

楼主:
#ifndef EN_OPTIMIZE_XDATA_BUFFER_SIZE
void Write_DATAFLASH_DATA(uint16_t u16EPAddr,
        uint8_t *src_data_ptr,
        int src_data_len)
{
        uint8_t looptmp=0;
        uint16_t u16_addrl_r;
        uint16_t RAMtmp;

        if (src_data_ptr == NULL || src_data_len <= 0)
        {
#ifdef ERR_MSG
                printf("Write_DATAFLASH_DATA: input error!"CRLF);
#endif
                return;
        }
        if (src_data_len > STORE_DATA_SIZE)
        {
#ifdef ERR_MSG
                printf("Write_DATAFLASH_DATA: input error! data len=%u is too big to save!"CRLF, src_data_len);
#endif
                return;
        }

        //Check page start address
        u16_addrl_r=(u16EPAddr/128)*128;
        //Save APROM data to XRAM0
        #if 0
        for(looptmp=0;looptmp<0x80;looptmp++)
        {
                RAMtmp = Read_APROM_BYTE((uint16_t *)(u16_addrl_r+looptmp));
                page_buffer[looptmp] = RAMtmp & 0xFF;
        }
        #else
        for(looptmp=0; looptmp<PER_PAGE_SIZE; looptmp+=2)
        {
                RAMtmp = Read_APROM_WORD((uint16_t *)(u16_addrl_r+looptmp));
                page_buffer[looptmp] = (RAMtmp >> 8) & 0xFF;
                page_buffer[looptmp+1] = RAMtmp & 0xFF;
        }
        #endif
        // Modify customer data in XRAM
        //page_buffer[u16EPAddr&0x7f] = u8EPData;
        memcpy((page_buffer + (u16EPAddr&0x7f)), (uint8_t *)src_data_ptr, src_data_len);

        //Erase APROM DATAFLASH page
        IAPAL = u16_addrl_r&0xff;
        IAPAH = (u16_addrl_r>>8)&0xff;
        IAPFD = 0xFF;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2;
        set_IAPGO;

        //Save changed RAM data to APROM DATAFLASH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1;
        for(looptmp=0;looptmp<PER_PAGE_SIZE;looptmp++)
        {
                IAPAL = (u16_addrl_r&0xff)+looptmp;
                IAPAH = (u16_addrl_r>>8)&0xff;
                IAPFD = page_buffer[looptmp];
                set_IAPGO;
        }
        clr_APUEN;
        clr_IAPEN;

}

楼主:
#else
void Write_DATAFLASH_DATA(uint16_t u16EPAddr,
        uint8_t *src_data_ptr,
        int src_data_len)
{
        uint8_t looptmp=0;
        uint16_t u16_addrl_r;
        uint16_t RAMtmp;

        if (src_data_ptr == NULL || src_data_len <= 0)
        {
#ifdef ERR_MSG
                printf("flashw: input error!"CRLF);
#endif
                return;
        }
        if ((u16EPAddr&0x7f != 0) || (src_data_len > STORE_DATA_SIZE))
        {
#ifdef ERR_MSG
                /*u16EPAddr must start of this page */
                printf("flashw: input error! data len=%u, target addr=0x%X!"CRLF,
                        src_data_len, u16EPAddr);
#endif
                return;
        }

        //Check page start address
        u16_addrl_r=(u16EPAddr/128)*128;
        //Save APROM data to XRAM0
        for(looptmp=0; looptmp<STORE_DATA_SIZE; looptmp+=2)
        {
                RAMtmp = Read_APROM_WORD((uint16_t *)(u16_addrl_r+looptmp));
                page_buffer[looptmp] = (RAMtmp >> 8) & 0xFF;
                if ((STORE_DATA_SIZE - 1) != looptmp)
                {
                        page_buffer[looptmp+1] = RAMtmp & 0xFF;
                }
        }
        // Modify customer data in XRAM
        memcpy((page_buffer), (uint8_t *)src_data_ptr, src_data_len);

        //Erase APROM DATAFLASH page
        IAPAL = u16_addrl_r&0xff;
        IAPAH = (u16_addrl_r>>8)&0xff;
        IAPFD = 0xFF;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2;
        set_IAPGO;

        //Save changed RAM data to APROM DATAFLASH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1;
        for(looptmp=0;looptmp<PER_PAGE_SIZE;looptmp++)
        {
                IAPAL = (u16_addrl_r&0xff)+looptmp;
                IAPAH = (u16_addrl_r>>8)&0xff;
                IAPFD = (looptmp < STORE_DATA_SIZE) ? page_buffer[looptmp] : 0xFF;
                set_IAPGO;
        }
        clr_APUEN;
        clr_IAPEN;

}
#endif

楼主:
void Read_DATAFLASH_DATA(uint16_t u16EPAddr,
        uint8_t *ptr,
        int len)
{
        uint16_t i;
        uint16_t value;

        for (i = 0; i < len; i += 2)
        {
                value = Read_APROM_WORD((uint16_t *)(u16EPAddr + i));
                *(ptr + i) = (value >> 8) & 0xFF;
                if ((len - 1) != i)
                {
                        *(ptr + i + 1) = (value) & 0xFF;
                }
        }
}

楼主:
int load_config(store_config_t *p_store_cfg)
{
        if (!p_store_cfg)
        {
                return -1;
        }

        Read_DATAFLASH_DATA((uint16_t)(FLASH_STORE_ADDR_BASE), (uint8_t *)p_store_cfg, sizeof(store_config_t));
        return 0;
}

楼主:
int save_config(store_config_t *p_store_cfg)
{
        if (!p_store_cfg)
        {
                return -1;
        }

        Write_DATAFLASH_DATA((uint16_t)(FLASH_STORE_ADDR_BASE), (uint8_t *)p_store_cfg, sizeof(store_config_t));
        return 0;
}

楼主:
void test_flash(void)
{
        store_config_t tmp_store_cfg;

        tmp_store_cfg.enable = 89;
        tmp_store_cfg.val_u8 = 0xf1;
        tmp_store_cfg.val_s16 = -1612;
        tmp_store_cfg.val_u16 = 0x2F92;
        save_config(&tmp_store_cfg);
        memset(&tmp_store_cfg, 0, sizeof(store_config_t));
        load_config(&tmp_store_cfg);
        printf("test_flash: 1 the store config EN=%bu, val_u8=0x%bX, temp=(%d, %X)"CRLF,
                tmp_store_cfg.enable, tmp_store_cfg.val_u8,
                tmp_store_cfg.val_s16, tmp_store_cfg.val_u16);

        tmp_store_cfg.enable = 0;
        tmp_store_cfg.val_u8 = 0x12;
        tmp_store_cfg.val_s16 = 0x3789;
        tmp_store_cfg.val_u16 = 0xE2;
        save_config(&tmp_store_cfg);
        memset(&tmp_store_cfg, 0, sizeof(store_config_t));
        load_config(&tmp_store_cfg);
        printf("test_flash: 2 the store config EN=%bu, val_u8=0x%bX, temp=(%X, %X)"CRLF,
                tmp_store_cfg.enable, tmp_store_cfg.val_u8,
                tmp_store_cfg.val_s16, tmp_store_cfg.val_u16);

        tmp_store_cfg.enable = 6;
        tmp_store_cfg.val_u8 = 0xC3;
        tmp_store_cfg.val_s16 = 0xFFFF;
        tmp_store_cfg.val_u16 = 0x3F92;
        save_config(&tmp_store_cfg);
        memset(&tmp_store_cfg, 0, sizeof(store_config_t));
        load_config(&tmp_store_cfg);
        printf("test_flash: 3 the store config EN=%bu, val_u8=0x%bX, temp=(%X, %X)"CRLF,
                tmp_store_cfg.enable, tmp_store_cfg.val_u8,
                tmp_store_cfg.val_s16, tmp_store_cfg.val_u16);

        // reset to default
        tmp_store_cfg.enable = 0;
        tmp_store_cfg.val_u8 = DEF_CFG_VAL_U8;
        tmp_store_cfg.val_s16 = DEF_CFG_VAL_U16;
        tmp_store_cfg.val_u16 = DEF_CFG_VAL_U16;
        save_config(&tmp_store_cfg);

}

网友A(2023-10-17):
没有注释,看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