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REMAP SPI0

楼主(2021-07-02):
GD32 中使用PA15 PB3 PB4 PB5管脚做为SPI0

GD32使用SPI0都是Alternate管脚,但是管脚不够就要remap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zOTMwOTI1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常用配置

直接使用Alternate管脚。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 SPI0_SCK(PA5), SPI0_MISO(PA6) and SPI0_MOSI(PA7)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SPI0_CS(PA4)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 chip select invalid*/
    EEPROM_CS_Set();

    /* SPI0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16 ;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 set crc polynomial */
    spi_crc_polynomial_set(SPI0,7);
    /* enable SPI0 */
    spi_enable(SPI0);
}

楼主:
REMAP配置
Datasheet可以看到默认是JTAG功能

最主要的是下面两行代码,先把默认JTAG功能关闭,然后remap到spi0.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enabled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PI0_REMAP, ENABLE);//REMAP SPI0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enabled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PI0_REMAP, ENABLE);//REMAP SPI0

    /* SPI0_SCK(PB3), SPI0_MISO(PB4) and SPI0_MOSI(PB5)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 SPI0_CS(PA15)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5);
    /* chip select invalid*/
    EEPROM_CS_Set();

    /* SPI0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16 ;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 set crc polynomial */
    spi_crc_polynomial_set(SPI0,7);
    /* enable SPI0 */
    spi_enable(SPI0);
}

楼主:
Keil仿真确认配置已经成功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zOTMwOTI1Nw==,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