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JETA串口收发调试问题

楼主:
单片机发送程序正常,串口助手能正常接收自加程序。但是串口接收部分有问题,我把自加屏蔽掉,写上接收就发送的程序。烧录后,串口助手发送的程序没有反应。不知道哪里问题,感觉是接收中断的问题。求大佬们99小弟

楼主(2021-07-02):
大佬们新问题。HC32F460的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在startup文件里面找不到呢?

楼主:
static void UsartRxIrqCallback(void)
{
    uint16_t u16Data = USART_RecData(USART_CH);

    (void)RingBufWrite(&m_stcRingBuf, (uint8_t)u16Data);
}

174060dee2a18743a.png (23.54 KB )

网友A(2021-08-27):
楼主,我的是上位机给460发送20个自己的数据,只能收到第一个。接收中断里面是把串口收到的数据存入一个数字里面,然后计数器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