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G0的BOOT_LOCK一旦设为1,是不是就无法更改程序了?

楼主(2021-07-02):
有个stm32g0板子,用BOOT_LOCK设为1,开启了读保护之后,再也无法用STLINK连接上了,
请问G0系列的BOOT_LOCK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2022-12-20):
Boot锁 应该不是这样吧

网友B:
SWDBOOT应该不会有啥关联吧

网友C:
按理来说不能连接不上的

网友D:
你这是什么功能?你可以看看手册这个寄存器是啥功能吧

网友E:
如果是开启读保护,肯定是连接不上了啊

网友F:
你这最好再开启读保护之前,多几秒,不然以后有BUG改不了呀

网友G:
要是连接不上,就可能需要jlink来解锁了

网友H:
对,如果进了读保护,就改不了程序了

网友I:
连接不上的话,可以考虑引出RST复位引脚,这样就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