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MCP6004 TL082 LM358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02):
MCP6004 TL082 LM358 这三个好像都是常用运放。
datasheet看的我云里雾里,也没搞明白他们实质性的区别在哪里?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三大类参数:
1)电源。供电电压范围,输入共模电压范围,输出电压范围。在低压应用中这些都要考虑,+-15V供电的模拟电路就不用管了。
2)精度。输入失调电压,如果信号特别微弱还要考虑输入偏执电流。
3)速度。带宽增益积和压摆率。

网友B(2021-12-23):
LM358  TL082都是36V使用,MCP6004  5.5V应用。带宽,VOS区别

网友C:
TL082 LM358都是通用型运放,性能一般,电源电压范围较宽,082的带宽略优但低电源电压(<5V)不太适合。

MCP6004 (MCP6002 )属于低功耗运放,工作电流明显小于以上两者,适合电池供电的电路上用。其输入失调电流、输入电流两项也远小于以上运放,电源电压不适合大于5V的场合。

其它指标的差异见下表:

楼主(2022-03-22):
引用 网友B:
LM358  TL082都是36V使用,MCP6004  5.5V应用。带宽,VOS区别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082 LM358都是通用型运放,性能一般,电源电压范围较宽,082的带宽略优但低电源电压(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