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FreeRTOS发送任务通知失败。

楼主(2021-07-02):
定时中断里调用vTaskNotifyGiveFromISR()向一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发送通知,退出中断时调用portYIELD_FROM_ISR()同步了该任务。调试发现偶尔出现vTaskNotifyGiveFromISR()发送任务通知失败的现象,而且还是连续失败(连续多次进入中断发送任务通知都失败了),导致目标任务没能从阻塞状态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A(2022-12-20):
都最高优先级的任务还调用失败了啊?

网友B:
能把您的代码工程贴出来看看么,我也想看看咋搞的这样

网友C:
最后解决了么?楼主,能分享一下经验不

网友D:
按理来说不应该啊,优先级都这么高了

网友E:
你可以试试将优先级降低试试

网友F:
你这任务是不是和啥冲突了,导致调用失败啊

网友G:
我对freertos还是不太熟,其实建议楼主可以考虑一下RTT,嘿嘿

网友H:
这种调用失败是用仿真器调试发现的吗?

网友I:
话说,操作系统,仿真调试的话很麻烦吧,有啥好的办法调试么

网友J:
那你可能是程序逻辑的事儿,这块估计要好好梳理一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