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红外发射问题

楼主(2021-07-02):
普通I/O,如果一个脚发出一个摇控信号,另一个脚怎么读出来。硬件已搭好,软件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串口协议了解一下,方法类似

网友B:
你只是连通了吧?红外一般都是加调制的

楼主:
我考虑的是,摇控不能一次发完。要发一个位,同时读一个位

网友C:
调制肯定少不了吧?你可以按照NEC 协议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