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的PWM

楼主(2021-07-02):
求助,STC单片机的PWM 第一个正常,第二个没有输出,程序是按STC官方的,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端口坏了

网友A:
端口没设成推挽?

网友B:
STC有3种PWM模块,你是哪种?

网友C:
贴代码,我刚调好PWM已经在量产了

网友D: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有三款工控设备,就用了两路PWM,工作一切正常。

楼主:
设置成模拟量了,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