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 2.0有晶振 USB 2.0无晶振(crystal-less)到底是啥区别?

楼主(2021-07-03):
USB 2.0有晶振    USB 2.0无晶振(crystal-less)到底是啥区别?

网友A:
难道就是要使用USB的时候,必须外接晶振和不接晶振的意思吗?

网友B:
一般来讲 使用USB20 时最好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网友C:
但对于部分STM32系列,使用全速USB2.0时,可以使用内部专门的48MHz振荡器

网友D:
此时的USB应用称之为基于Crystal-less模式。

网友E:
不懂,不都是系统时钟分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