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昆仑通态TPC7022Ex的工程环境搭建与工程的下载步骤详析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触摸屏型号:TPC7022Ex
软件版本:McgsPro3.3

昆仑通态在国内也算是很有知名度的一家公司了,官网居然做的不咋滴,资料都很近没更新了。官网可以查询到800*400系列的触摸屏是TPC7062系列,其实最新的是TPC7022系列,官网的资料都很久没更新了,代理说TPC7062都停产很久了。

TPC7022是官方为了取代TPC7062系列而开发的新屏,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到,和TPC7062相比,主频进行了升级,但是内存和存储进行了缩小。

TPC7022Ex的资源如下所示:

板子背面的接口如下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TPC7022Ex使用McgsPro3.3进行开发下载的时候,是使用USB的从口,即上图中的USB2【方形口】进行下载的, TPC7022Ex默认打开是是主口USB1【USB母口】,因此需要进行TPC7022Ex默认USB口的切换。

TPC7022Ex的USB主从口的切换步骤如下所示。

1.一只手按住触摸屏,给触摸屏上电,进去系统配置界面,或者出现启动图标的时候,按住触摸屏,进去系统配置界面。

2.点击系统参数设置,进入设置界面,选择usb从口模式,然后使能usb主从模式保持,关闭设置界面即可。

3.这时候触摸屏的usb从口usb2配置为默认usb口了,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usb口进行工程的下载了。

下一步需要进行的是嵌入式组态软件McgsPro的安装了,这个没有什么好讲了,打开官方的安装包,一路下一步点击安装即可,不需要改动官方的默认安装路径,安装后的图标如下所示。

McgsPro软件安装完毕的时候,usb驱动也已经安装完毕了,正常的情况下,插入触摸屏的usb线,系统会听到叮咚的声音,然后会有新的usb设备插入的提示,紧接着会提醒找到了新的驱动,设备已经安装完毕(WIN7系统下)。而我的这个WIN10系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在电脑重启的时候才能连接上,如果大家是WIN10系统接不上的时候,可以试试重启一下电脑。而且触摸屏这个驱动和设备,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是找不到的,这个比较纠结,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使用,我相信以后的版本会有所改善的。

下一步就是测试和触摸屏通讯是否正常,以及工程的下载了。

打开McgsPro软件,点击下载运行的按钮,打开下载配置的界面。

根据下面图片的提示,选择对应的下载配置,然后点击测通讯测试。

等待返回信息的提示。

如果返回通讯测试正常,这就表明TPC7022Ex和McgsPro的通道搭建完毕,下一步就可以下载了。

我们尝试点击工程下载,出现一系列的返回信息,然后最终提示下载成功。

下一步,我们可以进行工程的建立和PLC设备的连接啦。

网友A(2021-07-05):
昆仑通态触摸屏,让我想起了我之前做的组态软件了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组态软件和模拟器装在什么系统上面可以不冲突运行啊?win10 21H1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组态软件和模拟器装在什么系统上面可以不冲突运行啊?win10 21H1没问题吧? ...

没有问题我现在就是WIN10

网友C:
这个安装包昆态官网找不到,上其他论坛找了一个,试了试果然比原来的美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安装包昆态官网找不到,上其他论坛找了一个,试了试果然比原来的美观多了。 ...

官方的网站好多年没更新了,作为国产工控的一个大品牌,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一把好牌打个稀巴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官方的网站好多年没更新了,作为国产工控的一个大品牌,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一把好牌打个稀巴烂 ...

你买他家的屏,组态软件直接跟销售要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