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多路ADC 定时触发

楼主(2021-07-03):
实现的目的是,100us循环点亮6个LED,每次只有一个亮,在LED亮的时候开启对应对通道的ADC采集数据(每个LED对应一路ADC,开启LED后,ADC的电压会根据环境变化而变化)

楼主:
我用定时器触发LED点亮,同时触发ADC采样,这样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初始化6路ADC,用DMA中断来收集数据,这样做就是要需要收集6路的ADC数据。我在根据需要采集其中的一路
             这样的做法就是会收集很多无用数据。

楼主:
就是关于DMA中断来的时间问题。如开启6路ADC,缓存BUFF为20*6,例如ADC采样频率239.5,这样第一次DMA中断来的时间大概在2520us,这个时间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第二次                     DMA中断很快就来了。我理解是DMA也是先进先出的。ADC转换完一次就来一次DMA中断。

楼主:
配置一路ADC

网友A:
每次定时器中断来了点亮LED后  切换下一路ADC  这样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这样就是要频繁配置ADC。

网友C: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触发,ADC配置在间断触发模式

网友D:
每触发一次就转换一个ADC通道。

网友E:
这样的话 让各路ADC结果放在固定的内存地址

网友F:
一轮6路转换完成后产生DMA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G:
你按需提取结果。

楼主:
不用dma也可以吧

网友H:
可以自己试一下

网友E:
我也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