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50XB RT-Thread Freemodbus RS485从机

楼主(2021-07-03):
背景

freemodbus协议,作为RS485串口通信协议,简单,易用。
RT-Thread 有freemodbus软件包,拿过来,配置下串口,就可以轻松的使用modbus。
学习掌握 STM32H750XB平台【ART-PI】上RS485的使用
部分工程师,可能移植freemodbus时,并没有那么顺利,这里算是个例程,供参考。

了解原理图

首先需要搭建基于【ART-PI】STM32H750XB的最小系统,这个已经在上篇搭建完成。
需要了解硬件原理图,清楚RS485 的串口引脚配置

经过查看原理图,确认:RS485 使用UART5(UART5_TX:PB13, UART5_RX:PB12)
RS485 方向控制引脚:RS485_RE(PI4),RT-Thread PIN号(8*16+4=132)。

楼主:
配置使能UART5
  • 这里使用STM32CubeMX生成,文件为:stm32h7xx_hal_msp.c

楼主:
/**
* @brief UART MSP Initialization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hardware resources used in this example
* @param huart: UART handle pointer
* @retval None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uart->Instance==UART4)
  {
  /* USER CODE BEGIN UART4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UART4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ART4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I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UART4 GPIO Configuration
    PI9     ------> UART4_RX
    PA0     ------> UART4_T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8_UART4;
    HAL_GPIO_Init(GPIOI,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8_UART4;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UART4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ART4_MspInit 1 */
  }
  else if(huart->Instance==UART5)
  {
  /* USER CODE BEGIN UART5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UART5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UART5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UART5 GPIO Configuration
    PB12     ------> UART5_RX
    PB13     ------> UART5_TX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4_UART5;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UART5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UART5_MspInit 1 */
  }
}

楼主:
  • 需要通过Kconfig,定义UART5的宏:BSP_USING_UART5

楼主:
下载freemodbus软件包
  • 这里使用RT-Thread ENV工具:menuconfig,配置使能freemodbus软件包

楼主:
修改与编写freemodbus 从机的测试代码
  • 可以从freemodbus软件包例程里,复制一份出来,放在工程的applications目录

楼主:
  • 编译下载,通过MSH 串口命令,使能modbus从机:

楼主:
Modbus验证
  • 这里使用USB转RS485,接上【ART-PI】RS485,PC modbus poll工具作为主机,【ART-PI】作为RS485从机

楼主:
  • 正确接线后,使用modbus poll工具,可以正常的与【ART-PI】进行串口通信。

  • 【ART-PI】freemodbus从机功能,验证完成。

楼主:
总结
  • 如果在STM32相关的平台上调通freemodbus,其他的平台,移植起来,非常的简单。
  • RS485使用串口,需要【手动】配置好系统的时钟,串口引脚,串口的时钟。
  • 使用modbus poll工具验证freemodbus通信时,需要注意从机地址,波特率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