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的STOP模式,如何用事件唤醒??

楼主(2021-07-03):
STM32的STOP模式,如何用事件唤醒??

网友A:
中断唤醒

网友B:
STM32CUBEMX也只能配置成中断唤醒。

楼主:
把EXTI配置成事件模式,不用配置NVIC和中断服务函数,应该就可以。

网友C:
如果用RTC对应的EXTI,需要开RTC的中断

楼主:
这个道理我也知道,可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搞不定!!

楼主:
stm32CUBEMX只能生成RTC连接到外部中断上的唤醒代码,我也是照着你这个思路改了他的代码,可是怎么也不能唤醒!

楼主:
吃柿子挑软的捏,试了一下外部IO口配置位事件触发,结果唤醒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按照IO事件的方法改RTC事件唤醒

楼主:
结果不行!

网友D:
IO事件唤醒无非就是启用事件线,删除NVIC相关代码。

网友B:
可是以此来设置RTC,就不行!!!

网友E:
定时器唤醒呢

网友F:
跑系统应该可以的

网友G:
事件就是系统范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