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高电平信号

楼主(2021-07-03):
79F166。现在发现一个问题,P3.6口在上电的瞬间会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

网友A:
datasheet里怎么写?

楼主:
根据资料显示,端口上电状态是输入口,不上拉。怎么会产生高电平信号呢?

网友B:
程序问题?

楼主:
为了排除是程序问题,我特意把程序擦掉后试的。端口直接接LED灯看不到效果。

网友C:
通过三极管控制LED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79F166IO口上电复位后,应该是输入状态,且是低电平。

网友D:
换个IC试试看,可能是IC损坏

网友E:
在DeviceIOControl之后调用GetLastError()看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网友F:
就是把你整个系统的任务时间分配好,在固定时间只做固定的事情,但是每件事情都分得很精细。前后台思想,如果有条件可以参考时间触发嵌入式设计这本书的内容。

网友G:
怀疑是有IO口复用,将P3.6的IO口复用功能关掉

网友A:
内部结构AD口复用的原因

网友H:
需要在端口加个104电容

楼主:
嗯,各种方法我都试试,多谢了啊

网友I:
复位后默认一般都是输入

楼主:
搞定了,呵呵,犯了低级错误…多谢各位

网友J:
要设置上电默认输出输入状态和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