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B更换成STM32F103RC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1-07-03):
由于RAM太小前天把板子上的STM32F103RB更换成STM32F103RC,不料更换后仿真出现问题:仿真器是JLINK-V6、编译环境IAR4.42A,程序是原来的没有修改过,程序编译下载都正常的,但是一下载完程序就跑到最高地址上去了

楼主:
改变了一下BOOT引脚的电平,再重新编译和下载,跑到另外一个地址上去了

楼主:
好象是1FFFF F3AB附近,然后程序就是运行不了

网友A:
查看两芯片管脚

楼主:
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B:
是硬件还是仿真环境?

网友C:
IAR4.42A?打个补丁吧
去http://www.STMCU.com下个4.42支持256K Flash以上的补丁吧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D:
看看options
把里面的Device改成103RC,两个型号的flash烧录算法不一样的。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感谢了!

网友E:
STM32F103RB 程序怎么改到 STM32F103RC 中,把Device改成103RC,就出现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