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自检测试设计,有试过的么?

楼主(2021-07-03):
要求:
1、对PCB各功能模块,具备自检功能,定位故障区域。
2、可以有外接引线,尽量少
3、对是否进行了检测,检测次数进行记录。

需要检测项:
1、电源(24\12\5\3.3)
2、通信口(232、485)
3、IO输出(MOS\继电器)
4、io输入(光耦隔离)
5、i2c
6、adc(板载传感器采集)
7、存储(nor flash、FRAM、nandflash)
8、RJ45(可暂不检测)
9、USB
10、显示(fsmc)
11、sd(可暂不检测)

我想了半天,
电源可以用富余的内部ADC进行检测,
存储可以通过写和读数据进行对比,
通信口本想自发自收判断,但所有通信口全部引出来了,需要接线。
IO的话,控制简单,但自测的话,不好办啊
显示的话,多颜色改变,无杂点,颜色正常可过。

各位,可有好的建议么?

网友A:
自检设计有的时候,确实有必要,
但你这,是不是遇到了一个高明的领导或者质检啊?

网友B:
通信口不好自检,回环模式没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信口不好自检,回环模式没意义。

串口自环,没啥问题吧,为啥说没有意义呢。他这个要求应该就是板件生产测试的需求,如果不搭建完善的测试系统,各种通信接口自环或者交叉连接测试是正常操作。

网友D:
自检,有些是可以的。
有些是需要额外的引线,检测量的。
很难做到功能全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自环,没啥问题吧,为啥说没有意义呢。他这个要求应该就是板件生产测试的需求,如果不搭建完善的测试 ...

是的,串口自发自收,数据正确就通过。

网友E:
类似于自诊断吧,就是自己检查自己有没有故障,之前做过IO的故障,就是有没有成功连接用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于自诊断吧,就是自己检查自己有没有故障,之前做过IO的故障,就是有没有成功连接用电器 ...

IO有的接了mos有的接了继电器,做控制用。
实在没办法,打算专门做一个检测板,针对全功能检测

网友F:
不好搞,功能能做到,但是为了这些自检功能所花费的代价太高,且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搞,功能能做到,但是为了这些自检功能所花费的代价太高,且意义不大。 ...

恩恩,质量部门反映不会检测,要求做工装,实现智能检测,并提示故障器件位置。
我们领导欣然同意了。
然后,越做事越多,
现在操作说明,和故障排查,都做到里面了,比开发个新品都费劲

网友G:
你们领导一定不是做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