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PB1复用TMR14,捕获PWM进入中断失效

楼主(2021-07-03):
初始化void FANTIMPUL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TMR_TimerBaseInitType TMR_TimeBaseStructure;
        TMR_ICInitType  TMR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MR14,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Source1, GPIO_AF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Type = GPIO_OutType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MR_TimeBaseStructInit(&TMR_TimeBaseStructure);
        TMR_TimeBaseStructure.TMR_Period = 0xFFFF;
        TMR_TimeBaseStructure.TMR_DIV = SystemCoreClock/10000-1;
        TMR_TimeBaseStructure.TMR_ClockDivision = TMR_CKD_DIV1;
        TMR_TimeBaseStructure.TMR_CounterMode = TMR_CounterDIR_Up;
        TMR_TimeBaseInit(TMR14,&TMR_TimeBaseStructure);

        TMR_ICStructInit(&TMR_ICInitStructure);
  TMR_ICInitStructure.TMR_Channel = TMR_Channel_1;
  TMR_ICInitStructure.TMR_ICPolarity = TMR_ICPolarity_Rising;
  TMR_ICInitStructure.TMR_ICSelection = TMR_ICSelection_DirectTI;
  TMR_ICInitStructure.TMR_ICDIV = TMR_ICDIV_DIV1;
  TMR_ICInitStructure.TMR_ICFilter = 0x0;

  TMR_ICInit(TMR14, &TMR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MR14_GLOBAL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MR_INTConfig(TMR14, TMR_INT_Overflow,ENABLE);
        TMR_INTConfig(TMR14, TMR_INT_CC1,ENABLE);
        TMR_ClearITPendingBit(TMR14, TMR_INT_Overflow);
        TMR_ClearITPendingBit(TMR14, TMR_INT_CC1);

        TMR_Cmd(TMR14,ENABLE);

}

中断函数
void TMR14_GLOBAL_IRQHandler(void)
{
        Frequency = 200;
        TMR_GetCapture1(TMR14);
        TMR_SetCounter(TMR14,0);
}

已知问题 1.按照上述代码运行后,串口通信未能正常工作,无法探知是否进入中断。
              2.TMR_INTConfig(TMR14, TMR_INT_Overflow,ENABLE);  删除此行代码后,串口通信正常,但定时器不会进入中断。

待测信号为  PA1复用TMR15产生的250Hz 占空比50%的PWM波形

参照例程  AT32F4xx_StdPeriph_Lib_V1.3.0\Project\AT_START_F421\Examples\TMR\InputCapture\MDK_v5
新手一枚,还请大佬赐教

楼主:
有大佬帮忙看下吗? 在这个定时前上卡了好几天了,用来测试1000Hz以内的PWM波频率

网友A:
你的中断函数内没有清楚TMR14的中断标志,有可能一直卡在这个中断里面,感觉像是系统死机了,导致串口也不能工作。建议加上清除中断标志代码再试试。

网友B:
这个IO口线,不能这么用的,应该换一种方式比较好一些的。

网友C:
你的中断里面没有进行定时器的初始化。
仔细看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