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Flash扇区擦除期间如何清看门狗

楼主(2021-07-03):
STM32F4 Flash扇区擦除期间如何清看门狗

楼主:
产品使用STM32F4芯片,外加外部看门狗(数据手册写0.9-2.5秒会工作)。正常程序0.5秒左右清除一下看门狗。由于这次产品中加入了自己编写了Bootloader升级APP的程序,需要擦除几个连续的扇区,每擦除一个扇区就给外部看门狗一个沿信号去清除看门狗。当擦除到128KB扇区的时候,测得擦除大概需要1.15秒时间(手册上写一般擦除128KB时间需要1-2秒)。所以,部分板子在擦除128KB扇区的时候出现外部看门狗复位的情况......

楼主:
做了个测试:
1-在执行擦除Flash之前,将清除看门狗的程序放在SystemTick(1ms触发)中。结果:前面2个128KB扇区擦除仍然需要1秒钟左右才会去执行SystemTick中的程序,后面的扇区擦除期间,会有SystemTick的清看门狗的信号在执行。

网友A:
和STM32F4手册上写的一样,在Flash擦除期间,任何读取Flash的指令都将会被挂起,直到Flash擦除完成。

楼主:
奇怪的是为什么前2个扇区擦除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后面几个扇区没有出现这情况?

楼主:
测试将操作擦除Flash和给WatchDog信号的程序存放在RAM中,在运行后,出现如下图那样的情况。期间有两个明显时间很长的信号,第一个是擦除STM32F407 Secotr4(64KB)的时间,第二个是擦除Sector5(128kb)的时间,后面6-10 Secotrs就有信号去清除了。这个现象和之前所有擦除Flash和给Watchdog信号的程序全部放在Flash中的结果一模一样。现在的疑惑是,如果按照STM32手册说明的,第一二个Sector擦除的时候确实总线挂起了,但是为什么在6-10的Sectors擦除的时候却有程序执行的高低信号去清除看门狗了?

楼主:
STM32F4 扇区4-10擦除

网友B:
把串口IAP程序,放到RAM里执行看看;

网友C:
一个一个擦,每个擦完,清一次。

网友D:
分批擦,中间插入喂狗指令

网友E:
在 ram中运行擦除的程序,然后等待期间适当喂狗

网友F:
我猜的有可能是前面的扇区跟后面是分开的独立的两块

网友B:
如果你的IAP程序和要擦除的FLASH区域在同一块FLASH,那这时在擦写FLASH的时候,CPU是不能从FLASH取指令的,这时是挂起状态

网友G:
后面的FLASH在擦写的时候,CPU可以从前面的FLASH取指令。

网友H:
这种情况如果有两块独立的FLASH,那可以把前面的做BOOT,后面的做APP,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I:
最好的方法是把BOOT程序复制到RAM中,然后映射向量,再执行RAM中的BOOT。这个肯定是可以解决的。

楼主:
好的,谢谢。正朝着这个方向尝试。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写清楚。程序是每次擦扇区前给一个信号,擦完立刻再给一个信号。是在擦除期间由于时间过长,导致看门狗复位。

楼主:
非常感谢指导,目前正在用尝试用这种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更新了,请看下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F:
我用的是STM32F437   2M空间,BANK1 BANK2,
把boot放在BANK1  APP放在BANK2,
BANK1 中运行的程序擦除BANK2中的块, 不影响BANK1中取指令,
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K:
在更新代码期间禁止看门狗,我看比较合适。

网友D:
将擦除和清除WDG放在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