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爱吹牛的xu***7怎么会懂,呵呵,哈哈

楼主(2021-07-03):
1. 如图2,理想情况下,插件脚金属通过完整焊锡,管脚可以和铜箔良好接触。电流直接通过管脚导通到铜箔。电阻比较小。

2.如图1,实际情况是,输出电源和地一般分铺在上下层,则必定有一个脚是和上层相连。由于只能在下层焊锡,导致,管脚和上层铺铜相连的哪个脚,无法良好焊锡,因为电容体阻挡了焊接点。如果无法灌进足够的锡,管脚和过孔壁也不能良好接触,管脚和上层铺铜也不能良好连接,导致,电流比如通过管脚、过孔壁电镀层,再回到上层铺铜。这个电镀层非常薄,如果电流比较大,电阻可能会比较大。不太符合要求。

3. PCB是双面板,两个管脚都是大电流,铜箔自然要大。这样导致,电容体底下的那层铜箔是非常珍贵的,那点铜箔把电流从管脚导出。不适合挖空。这样,一般会有两个电网络从电容底下引出。电容外壳是导电的金属刷了层漆,PCB也有绿油层,但振动、破损等因素,会导致外壳把PCB板上的多个电网络短路,因为电容是直接由PCB承载的,电容外壳和PCB容易发生短路。

这个问题呢,在做电源的兄弟里不会发生这种问题,因为电源用的是单面板,电容必定安装在无铜箔一侧。

当,这个在主板里是很常见,如何保证焊锡良好呢?怎么部署布线呢?怎么控制质量和工艺呢?
现在就请教爱吹牛的xu***7,工厂怎么处理的?
他只会搞些虚的,没用的东西,比如搞什么代数,什么热蹭什么,装呀装高、玄,空的东西,像什么狗屁代数、数论狗屁的,和电路有什么关系?

本是后山人,偶作前堂客。醉舞经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
就事论事,楼主对这个电解电容焊盘焊接的理解是错误的。合理的设计,间隙是够大的;合理的加工,两面焊锡都是饱满的。 即使是手工焊接,很多爱好者拿普通尖头烙铁测出的结论,并不能套用到流水线工人,因为人家用的是90W以上的焊台+刀头,大热容+超快回温速度,能保证良好的焊接效果。
pjy
你娃井底之蛙,不配评论xu老师。

网友A:
又穷又酸的昆乙己你就别搭理它了,提到它的名字都是抬举它,都让它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网友B:
老5和叶春勇快来点赞啊,你们梦寐以求的帖子来了。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你们这5大金刚马上找到共同的话题,能合家团聚了。

网友B:
第3段说:电解电容的外壳是导电的金属刷了层漆?!!

这个家伙是不是买到假电容了???

网友C:
有人用钱装B,也有人爱用“高深莫测”的理论知识装B,真正做学问的,会这吊样?我不信

网友B:
这个B,也不是谁个想装就能装出来的,装B也是需要代价的。

老夫上学就上到将近30岁,又得花不菲的资金建个个人人图书馆,还要花几万块钱弄个个人做实验用的实验室。

时间、金钱和数十年的精力,这个B一般人装不了,代价比较高昂,不服你也装一个??

网友B:
不过中国人就这样,一看别人别他强一点,他心里就难受。此时需要用阿Q精神自慰法,来获取心理上的平衡。

所以这些人一旦难受,证明我这个B就装成功了。

网友B:
楼主发这个帖子,说电解电容外壳,很容易就让电路板短路了——通过电容的外壳。

老夫瞅了瞅电路板,除非是安装在火箭、飞机等高度震动性的机器上,否则发生这种事的概率为零。

网友:
本人123JJ于2021年7月3日路过此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这个帖子,说电解电容外壳,很容易就让电路板短路了——通过电容的外壳。

老夫瞅了瞅电路板,除 ...

你只看到事物的一个很小方面。对实际问题的复杂性,基本没有认识。
确实有很多电容是悬空装配的。
但有很多板并不悬空。
你这个属于开发板性质的,DIY的,不能代表实际的商业产品。DIY工程师,自己爱怎么弄两下,凭感觉,哪个和大规模量产的商业产品是不一样的。
就不说这些吧,这种悬空焊接,第一,间隙是很难控制的,如果是中规模人工焊,比较麻烦。第二,这种悬空装配,是不合适的。别说其他因素,就中国特色的快递小哥,就可以把你搞个死翘翘。焊脚被投掷的动力冲击,可能把焊孔拉裂。
这个不是虚拟讨论,现实就存在的问题。
你没有系统性的问题认识,就在这里就事论事自个意呀淫呀的猜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只看到事物的一个很小方面。对实际问题的复杂性,基本没有认识。
确实有很多电容是悬空装配的。
但有很 ...

真猪头,这市场销售的电视机电路板,不能代表实际的商业产品????这是DIY的产品????

开帖子我以为要教我什么东西,原来瞎猜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猪头,这市场销售的电视机电路板,不能代表实际的商业产品????这是DIY的产品????

我是说,你要系统的,全面的,深刻本质的,阐述这个问题。
不是那种想到哪就说哪的那种泛泛而谈,或者说,作为一个技术炒帖专家,还可以来一点独到的见解。

网友D:
    电容金属外壳,这个没多注意,印象里面很多电容尾部橡胶会故意设计成凸起,并且防爆孔比较凹陷,而且有十字槽,就是方便插件完全顶死设计的,在国内你标注离1mm 高度安装,人家普工才不管你这个东西,使劲一插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猪头,这市场销售的电视机电路板,不能代表实际的商业产品????这是DIY的产品????

而且你发出图片哪些电容,控制板,其实一般也并无必要悬空安装。
电解电容的外壳是铝。但很多电容,并不是全部,铝外壳包了一层比较厚的膜,应该是绝缘的。
电容厂家会控制这个膜的绝缘效果和质量。比如粘接力等参数。但很多工程师,初级的,不明究理,没注意这个膜,要求生产悬空安装,也是可能的。
当然,如果是高压板,悬空可以理解,如果是5V,3.3V电压之类的控制板,电容悬空安装,确实就很奇怪了。
总之吧,我觉得那种悬空安装,本来就是不专业的表现。这个很难控制的!工人会跟你对着干。
就算是自动化插接件装配,悬空也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你发出图片哪些电容,控制板,其实一般也并无必要悬空安装。
电解电容的外壳是铝。但很多电容,并不是 ...

你也没亲自测试,就一味的胡思乱想,这个帖子又成笑话了。

网友B:
电解电容的振动,能把PCB板上的绝缘漆给磨掉,然后电容身上厚厚的绝缘塑料包层磨烂,仅凭震动时电容那um级的轻微移动,这样的水滴石穿,要磨多少年啊?
即便是一天24小时的不停振动,也得磨个几十年吧???

即便是真把绝缘漆和电容外壳塑料绝缘包层都磨掉了,那么两者必然有空隙,电容外壳如何碰到PCB上??此时需要有人用力按压电容才能做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的振动,能把PCB板上的绝缘漆给磨掉,然后电容身上厚厚的绝缘塑料包层磨烂,仅凭震动时电容那um ...

有些电容是包了层膜,有些是涂层。
这个膜和涂层的绝缘效果,或者是否可以用作绝缘,规格书里好像并没有说。
一般的,如果是涂料的,这个涂料是否满足绝缘、磨损等各种要求,用户是比较困惑的。比如涂层厚度、是否有刺破测试,生产线对漏孔是否检测等系列质控措施?满足什么指标?
如果你采购了一个型号的电容,开始是膜包的,后面采购的,厂家会不会更换膜,或者取消膜,都不知道。
因为说明书根本不提这个事情。
比如VISHAY的电容,说明书就查不到这些参数。
至于是否有标准,也不清楚。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很多工程师都是忽略这个问题,稀里糊涂的。
所以会出现一些低压板,电容也会悬空安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论坛上常有人说,某大师某x大很少帮网友解決疑难,大师一听到马上开始帮人解难。能够帮人解难代表着他有理 ...

K5又挑事,不会计算三极管的Vbe,装聋作哑;学术问题不会,人身攻击倒是内行。这是他惯用手法,抄完作业就攻击这是误导,目的是让别人觉得这是错的,过了一段时间,就说这个他已经讲了很多年,窃为己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这个帖子,说电解电容外壳,很容易就让电路板短路了——通过电容的外壳。

老夫瞅了瞅电路板,除 ...

这种电容装配方法在过例行实验时,很容易挂。正确方法是卧装,同时加铜绑扎线(拉紧)。应该用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容装配方法在过例行实验时,很容易挂。正确方法是卧装,同时加铜绑扎线(拉紧)。应该用这种。 ...

没吃过猪肉,还是看过猪跑的,你说的是下图中两种电容的安装,电容下面直接打胶也是很结实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家快来看,楼上c员经常攻击老5,还不准老5声明c员专搞误导,一旦老5自卫反击他,c员立马狡辩他被攻击。c ...

我说的没错,又要来带风向挖坑,三极管工作点的设计以后再说。先解决Vbe计算,按照赌约,我已经将公式和如何计算详细细细的贴出,如果不对,可反驳;但是,你的公式这么没有呢?不要当缩头乌龟,像个男人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吃过猪肉,还是看过猪跑的,你说的是下图中两种电容的安装,电容下面直接打胶也是很结实地。

很结实地???做一做例行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很结实地???做一做例行实验就知道了。

我把这个电路板,往水泥地上摔三次,行不行??
如果不坏,能不能证明很结实???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把这个电路板,往水泥地上摔三次,行不行??
如果不坏,能不能证明很结实??? ...

你搞有些东西很专业,这方面嘛,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搞有些东西很专业,这方面嘛,哈哈。

你专业,你就说说怎么做实验证明结实与否???

这个大电容,我用一个手,是拉扯不掉的,电路板都已经变形的那种拉。

网友B:
大约是十年前,隔壁论坛老大专门发帖指出,有些人就是死记硬背某些设计规则,布线走直角必然被这些人骂。

我手里这个电路板,是国外进口进口水处理机器上的,换这样一块电源板要3000多,这个电源板上几乎包含所有类型的开关电源----降压的、升压的、桥式的。。。。。

但是人家所有的大电解电容都是立式安装的,但是这些电源设计大师到21论坛,必然被骂外行,因为你没按照他说的设计规则来。这些人不动脑想想,全是窝式安装,电路板面积要增大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专业,你就说说怎么做实验证明结实与否???

你翻翻国标就知道了。

网友H:
灌水看客路过此地踩一脚印。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只看到事物的一个很小方面。对实际问题的复杂性,基本没有认识。
确实有很多电容是悬空装配的。
但有很 ...

这句话就不对吧,快递小哥送PCBA,是开玩笑的说法吧。现在PCBA都是专门防震泡沫板隔开。而且这种电解电容的结构设计就决定了,本来就是不能插到底的,悬空焊接,都是自动插件机生产,然后走波峰焊,那里有什么人工焊的。我们工厂都是这样生产,一个月十几万片下线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真猪头,这市场销售的电视机电路板,不能代表实际的商业产品????这是DIY的产品????

这种电解电容的结构决定了不能插到底到电路板的,他是没搞清楚吧,直接插到底恐怕电容就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解电容的结构决定了不能插到底到电路板的,他是没搞清楚吧,直接插到底恐怕电容就坏了

...

肯定能插到底,否则设计或采购有问题。

网友J:
同一个电容,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装法,这种事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同一个电容,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装法,这种事多了。

人家说是国标规定的,必须卧式安装,咱查了半天也没查到。

哪位能把相关国标贴出来,给我们看看不??让我们开开眼界。

如果这个标准是有的,那么按照这个标准,市场上是不是8成以上的电器,都不符合这个标准??

网友K:
你为什么要搞个限定条件呢?谁告诉你pcb都是双面板?单面的还多了去了。就是双面板,有贴片电容可用,为什么非要用插脚电容呢?即使是插脚电容,电容外面还有一层标识绝缘层,你说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好不好?你有这方面常识吗?
那个焊接问题,焊锡的质量,孔的大小都有影响的,你考虑的太多了。如果是双面版,两面铜箔的连接靠的不是焊锡,靠的是过孔或者。你去看看成品的板上,大面积的电源和地上是不是好多孔。
你只考虑双面板,四层呢?六层呢?八层呢?靠焊锡连接?你去学习学习pcb制版再说吧。

网友B:
楼主来考察我PCB生产工艺知识,建议问问嘉立创等PCB生产厂家,到某个论坛,人家会告诉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您那一丁点玩意,你自己留着玩吧!谁会有兴趣看你那玩意。
我做过的案子,至少500件以上,别人至少都有50 ...

看看K5除了人身攻击,挑拨离间,还能干什么。说我误导,至今讲不出一个事实。而他误导,我已经截了不少图。用二极管对三极管共发射极电路工作点的温度补偿,看看以下截图他是如何误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看看K5除了人身攻击,挑拨离间,还能干什么。说我误导,至今讲不出一个事实。而他误导,我已经截了不少图 ...

     一个2019年的帖,隔了几年挖出来教我,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不过本版的网友,有谁认为,三极管E结并联一个二极管的电路,与温度无关?就有K5这位专家讲“与温度没啥关系”。连最基本的知识,都可以忽悠!

网友L:
都很重要吧,电路工作原理,产品生产制造的可靠性,也没啥矛盾呀,根据工作岗位区别侧重点不同吧,实际上要做出的产品应该是多种因素相互制约取舍的结果。各位大师的经验都值得膜拜学习

网友M:
楼主,第3点的结论是怎么得来的的

铝电解电容,铝壳外面不是刷漆,是有一层塑料膜。
底部有有橡胶塞。

哪里来的短路?

短路的说法前所未闻

网友B:
楼主这个帖子,又翻车了。

想证明别人不懂的,但是顶楼那些高论,恰好证明自己的无知。

这个车翻的,有点尴尬。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您那一丁点玩意,你自己留着玩吧!谁会有兴趣看你那玩意。
我做过的案子,至少500件以上,别人至少都有50 ...

b]"都已经讲这么明白了,计算设计是先已知Ic丶hFE丶Vbe三者的关系。"看看K5的表演开始!既然Vbe是固定的0.7V,那么为什么还要计算?现在开始改口:“都已经讲这么明白了”,过一段时间就改为“已经讲了七年了”。不过没用,Vbe计算公式,人家早就有了。

@zyj9490 :如何估算?
IC小电流时,也可估算为0.6--0.5V
只是针对静态电流时的估算而已。

网友N: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难道从来没有用表量过电解电容吗?怎么会认为外壳是与内部连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目前只有高压的大容量电容(牛角电容,而且必须是有3个脚的,才会有一个脚是与外壳连通的,用于干扰屏蔽(类似变压器的接地屏蔽环的作用));或者不明白电解电容的结构的话,可以拆一个电容看看啊,电解电容的结构,是一层铝箔绕制成型的,铝膜最外面是有一层塑料膜进行绝缘隔离的,内面是吸附电解液的电解纸带。在绕制时包住铝膜的那层塑料膜一定是在最外边的,所以是不可能与外壳直通的。
连电容的结构都没搞懂,还在这里打嘴**,我也是服你们这帮专家教授。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2&wfr=spider&for=pc
关于楼主提到的外壳与PCB铜箔之间的问题,确实是存在,所以在IEC要求里,竖立的大体积元件要求打胶固定,最常见的工艺是在开关电源里,相信大家都 看到了,在开关电源里,电解电容和开关变压器,还有X电容,滤波电感等竖立安装的元件,都会打硅橡胶进行固定,这个在IEC里是有明确的要求,目的确实是防止振动时元件的振动摩擦引起铜箔表面绝缘破损引起问题。
而且大品牌厂家的电解电容,其下面的橡胶底座是有一个突出的台阶,可以保证电容外壳在安装时不会直接与PCB面齐平(但很多小厂的产品确实存在问题,橡胶底部是平的,没有凸台)。

另外关于楼主讲的焊锡的问题,一般电解电容的手册里要求焊盘的孔比元件脚直径大1/3左右,焊锡实际是会顺着元件脚浸入到焊盘孔内的,因为焊锡尊循液体流动和吸附的特性,元件脚会引起焊锡吸附,从而浸入到焊盘孔内,当然这个的前提是大家严格按照厂家的推荐设计焊盘封装,保证焊盘孔有足够的空间能浸入焊锡。反正一直以来,我对于电解电容的封装,比喻引脚直径是0.6mm,我的焊盘孔一般是0.9mm-1.0mm,0.8mm的引脚我一般是用1.2mm的孔。目的就是避免楼主说的浸锡的问题。

网友O:
我不参与打架,我遇过实例:电焊机给机内供电的开关电源,开关管尖峰吸收的电阻紧贴在PCB上,双面板,电阻端冒与下面的铜箔之间放电造成故障。

网友B:
前几天碰到一个开关电源,电容下面部分盖了一层黑灰,再一看图中的0.22功率电阻烧黑了。
如果电阻下面有铜箔经过,绝缘漆会被烤掉,到论坛上变成高压放电了!?实际上也就开关管短路烧个检流电阻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F:
46楼c的一看就知道是门外汉,0.7V是假设不是固定,实际设计是要先已知(查表丶实测)。上面这段话我已经讲过 ...

K5在哪个帖说Vbe=0.7V是假设不是固定?不知道谁看到。以下链接,都是他自己说的,打自己的脸》
关于晶体管直流工作点的确定!
https://bbs.21ic.com/icview-3139356-1-1.html?fromuser=
(出处: 21ic电子技术开**坛)

46楼
“上世纪的工艺集成电路,针对集极20mA以下的小电流适当合理的设计,基射电压几乎都是0.7v左右。然而在2000年之后晶体管模型预设值悄悄变成0.75v左右。”
51楼
“Rc/Rb比值合理,且不过流,Ube会在0.7v左右。”
55楼
“在46楼已经讲了为何是0.7v,我建过很多模型的确发现IC內部晶体管之Vbe就在0.7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上有学习障碍,大家都知道教科书里的Vbe是假设0.7V,为何是0.7V,在楼在我已说明。未知型号或Vbe时,粗估 ...

济公对苦瓜说,胡须最硬,再厚的脸皮都能钻过去!济公没有考虑K5的脸皮。不愧是造谣专家,现在变成是K5说Vbe=0.7V是假设的,而我说是固定0.7V!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碰到一个开关电源,电容下面部分盖了一层黑灰,再一看图中的0.22功率电阻烧黑了。
如果电阻下面有铜 ...

你也搞维修?这级别不该干这活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你也搞维修?这级别不该干这活儿。

自己的电器,我自己都能整,不然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学电子的。
周末没事,熟人家的电器我给免费整。

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恩曼,平常生活中也是优秀的维修电工,当然还会玩乐器,这是外国人生活一部分---享受!

网友O:
昨天修电焊机,全桥坏,又遇到这个问题。50A方桥,有的是铝壳,有的是塑壳(散热片贴合面是铝)。塑壳安装省事,铝壳安装如果紧贴PCB就会出现绝缘问题,而且全桥一般是220V整流,有的是380V整流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