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ta段的疑问

楼主(2021-07-03):
片子是dspic30f4011,我在用汇编语言编程时,看xc16汇编器中讲到,.data段为初始化的数据区。
.data
Var1: .word 1234
调试时看watch以及File register,Var1并没有被初始化为1234
请问各位大牛,这是什么原因?是这样有错误吗?

网友A:
没玩过汇编啊,这个系列可以用C更好吧

网友B:
这个系列用C最佳。

楼主:
谢谢!现在程序用的汇编,以后打算改c试试

网友C:
还是写C吧....真的.

网友D:
你没有用编译器提供的初始化库吧?

网友E:
.data这个东西不是芯片自己能自动初始化的,是需要代码来做的,你自己的程序没做,就只能用编译器的初始化库中的相应初始化代码来做

楼主:
谢谢!我没有用初始化库。我一开始是用的.bss段定义了一些变量,然后在程序一开始,自己用代码对其进行了初始化。后来,用到了eeprom的数据,发现:.eedata  Var1: word 1234,这样定义变量时就可以直接初始化,省的在后续代码中写了。所以,我想把.bss段中需要初始化的变量,直接定义在.data段中,也采用类似于eeprom那种写法

楼主:
但后来发现,这样是不行的。.data和.bss好像没什么区别。不知是哪里有错误。看了所有的技术文档,都没有介绍这部分。

楼主:
这里是我附上的代码以及数据初始化的结果

楼主:
以上图片可知,eedata段是在定义这些变量后,直接就初始化成功的,而.data并不行,那个400是个随机的数,有时候就变成其他了。

网友F:
.data和.bss其实差不多,都是编译器需要编译时给初始化代码来执行赋值动作,.data由初始化代码逐一赋值,而.bss则是对变量所在的内存块清零操作。这个初始化代码要么你自己写,要么调用官方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G:
.eedata和.text应该差不多的,由烧写器按照地址和长度烧写到flash里面取

楼主:
上次eeprom的初始化问题,也是按手册建议,在代码中对其初始化,结果并未成功,后来他们建议在定义时,直接用.word来初始化。

楼主:
原因不在于.data,而是我的汇编程序中自己定义了一个__reset入口,而XC16编译器在编译和链接时,会自动生成一部分代码,其标号就是__reset,用于执行系统启动的一系列操作,包括.bss段数据的清零,.data段数据的初始化,等等,我看了Programme区,其中就有goto __reset一句,如果用户自己定义了__reset,就无法调用系统默认的__reset代码了。因此,去掉自己写的__reset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