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转换结果跳动很大

楼主(2021-07-03):
用仿真器观察AD转换结果跳动很大
偶尔出现的,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测试的是多大的信号?

楼主:
50~100mV

网友B:
是不是你操作AD有问题啊

网友C:
建议你将数据通过UART传道电脑上面看,仿真状态下,端口在大量的数据通讯,会有干扰的。

网友D:
设置IO口为输入态,关闭上拉,设置数模端口(08H),然后选择AD转换通道并设置AD参考源,采用外部参考(07H)、设置AD转换时钟(09H),延时5mS,设置GO位,等待AD转换完成

网友E:
参考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F:
多大电容滤波?

楼主:
AD端口与信号源采用1K与0.1uF的电容进行简单滤波。

网友E:
保证参考电压不发生抖动就行了

网友G:
LZ顺便看看参考电压跳不跳

网友H:
理论上讲,保证参考电压恒定,是可以准确测量的

网友A:
有时候比理论值高出数倍呢

网友I:
你可以将小信号放大进行测量

网友F:
楼主参考电压多少??测量电压为50-100mv,这个测量电压就比较低了。

网友J:
假如参考电压为5v,测量电压100mv,那么8bitAD值也就是5而已。

网友H:
有图才能有真相啊!

网友K:
首先排除是否是硬件所为:加一个恒定的电压,分别测试

网友E:
在排除外部信号与AD基准没问题的情况下,查看是否是配置出错

网友L:
如果你解决不了,改进你的滤波算法,弥补设计的缺陷

网友M:
最好能将这个电压放大再测量。这是第一。

网友N:
然后在AD采集后,可以采取一定的滤波算法来得到AD值。

网友D:
100MV不跳才有鬼了,幅度这么小

网友O:
在观察AD转换结果时,别用仿真器。将转换结果用串口发送出来再观察。因为仿真器本身也是个干扰源。

网友P:
确认一下供电电源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那么AD转换结果跳动当然会大咯~~

网友N:
需要确认导致AD转换结果跳动大是由AD自身噪音大引起的还是输入信号含有噪音引起的。确认的方法么,就是把AD的模拟信号输入端接到电源地上,看他跳动有多大

网友L:
先确定是不是参考电压纹波引起的,排除纹波、滤波算法后,试下有没有可能是AD转换未完成偶尔被中断给打断了转换过程

网友F: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反复查代码都不行,最终发现是VREF+没有接VDD.

楼主:
嗯,好的,我试试,多谢大家

网友Q:
做个放大
然后再用AD

你这个跟电源纹波差不多,先用示波器看看信号源的波动大小

网友R:
没有滤波处理吧

网友S(2022-04-18):
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切换到直接读取ad,发现ad的数据是没有二值跳动的。而在进行多次采样取平均数时,会发生偶尔的较大数值或者负数值的跳动。我加了判断修正,就是在做除法时作判断,如果这个除数与采集到的数值差异超过20的话,那么这次赋值就采用ad直接采集的数据而不是除法取平均数的数据。测试过程中发现不能完全避免,但是二值跳动大大减少,目前还在寻找问题原因

多次采样取平均值,并计算输出结果,结果是有二值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