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玩转ART-Pi之添加文件系统

楼主(2021-07-03):
在ART-PI中使用文件系统

本次在ART-PI上实战的文件系统有三种,分别是:RomFS文件系统、elm-FAT文件系统、littlefs文件系统。

RomFS文件系统: RomFS是在嵌入式设备上常用的一种文件系统,具备体积小,可靠性高,读取速度快等优点,常用来作为系统初始文件系统。但也具有其局限性,RomFS是一种只读文件系统。
本次实验把RomFS当作初始文件系统挂载在根目录,在RomFS里创建几个目录,用于elm-FAT文件系统和littlefs文件系统的挂载点。

elm-FAT文件系统: FatFs 是一个通用的文件系统(FAT/exFAT)模块,用于在小型嵌入式系统中实现FAT文件系统。
本次实验的sd卡使用的就是此文件系统。

littlefs文件系统: littlefs 是 ARM 官方推出的,专为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文件系统,相比传统的文件系统,littlefs 具有自带擦写均衡、支持掉电保护、占用的 RAM/ROM 少的优点。
本次实验的norflash使用的就是此文件系统。

层级关系如下图所示:

楼主:
ART-PI的分区及目录结构:
ART-Pi 除了配备一颗 W25Q64JV 用于存放程序外,同时配备了另一颗 W25Q128JV 用于存放 WIFI 固件,蓝牙固件,等其它数据.官方建议这颗 W25Q128JV 的空间划分如下:

文件系统目录如下:

楼主:
创建文件系统
  • 新建一个art-pi工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pbmF0XzMxMDM5MDY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打开SDCARD和SPI FLASH filesystem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pbmF0XzMxMDM5MDY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配置虚拟文件系统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pbmF0XzMxMDM5MDY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打开littlefs软件包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pbmF0XzMxMDM5MDY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打开MTD NorFlash设备驱动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pbmF0XzMxMDM5MDY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编辑filesystem.c代码
rt_flash_init的初始化原本是放到了OTA库的rtota_update.c里。由于本节教程不介绍OTA,所有暂时把rt_flash_init复制到filesystem.c。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pbmF0XzMxMDM5MDY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编译下载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pbmF0XzMxMDM5MDYx,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网友A(2022-05-31):
没玩过,看一看

网友B:
请问,这是个什么?
主要针对哪方面的开发

网友C:
这个使用的micropython吧

网友D:
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网友E:
现在RTOS太多了

网友F:
ART-Pi是什么东西?

网友G:
ART-Pi的开发简单吗?

网友H:
ART-Pi可以使用keil的吗?

网友I:
如何实现数据接口的?

网友J:
外部设备比较复杂了

网友K:
文件系统有这么多吗?

网友L:
这是好几个系统?

网友M:
好上手吗,没玩过这个。

网友N(2023-04-01):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O: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P: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Q: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Q: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R: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S: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R: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T: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U: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