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未使用的IO处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03):
一般不用特殊处理

网友B:
没注意哦,没处理过

网友C:
软件上需要配置,没用的配置输出低就可以。完全不配置的话,会有漏电流,可能会导致功耗偏大。

网友D:
配置为高阻态,如果不是低功耗项目,那就别管了,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为高阻态,如果不是低功耗项目,那就别管了,无所谓

恩,一般没管过,
看到影响EMC性能~~~~哎~~~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