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产品是不能联网的,不能通过网络更新显示时间,LCD显示...

楼主(2021-07-03):
产品是不能联网的,不能通过网络更新显示时间,LCD显示日期时间不准,从哪些角度解决?用的RTC外部时钟,晶振32.768K跑时钟(为什么不用其他的频率?)

tyw
32768Hz经15次二分频后正好是秒信号,32768晶振可用1段双绞漆包线并联后校准,用频率计监视,一点点剪短,到准确停止.用此法校准的电子手表,可几个月分秒不差.

网友A:
加一个GPS或北斗模块校准时钟,产品离窗户、门口近一些,就可以收到信号,如果是地下室,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GPS或北斗模块校准时钟,产品离窗户、门口近一些,就可以收到信号,如果是地下室,则不行。 ...

不是   我的意思是不需要联网  用的是读取RTC的值

RTC有累积误差,用GPS校时,可以消除误差。至于闰年闰月,RTC芯片有对应算法,无需用户考虑。

网友B:
去淘块电波钟模块校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块电波钟模块校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2.64c6323537oZf6&id=5649226 ...

你的意思是校准吗

tyw
@QWE4562009 :就象收音机,不用联网的.哈哈
@tyw :关键不能联网
tyw
用标准授时信号校准,84年用半导体收音机收中央台准点报时信号1000Hz,带通滤波后校时.其实32768晶振用电容微调校准后计时,日误差才几秒,也很准的.

网友C:
要求不高就用内置晶体的带温补的时钟芯片,
要求高就用铷原子钟,要求特别高就用铯原子钟。

网友D:
用内置温补的rtc芯片,可以做到月误差几秒钟以内,年误差也不会超过1分钟。很舒服。

网友E:
要消除累计误差最简单的办法是隔一段时间校一次时,导航卫星、授时电台、互联网、NBIOT、GSM(2G/3G/4G/5G)这些是公共校时服务,还可以私人定制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来校时,常用的有RS485、蓝牙、WIFI、433/315MHz、LO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内置温补的rtc芯片,可以做到月误差几秒钟以内,年误差也不会超过1分钟。很舒服。 ...

推荐一个我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消除累计误差最简单的办法是隔一段时间校一次时,导航卫星、授时电台、互联网、NBIOT、GSM(2G/3G/4G/5G ...

关键是没有无线传输模块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 不带传输的啊  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啊?以前那些电子表  电子时钟  万年历  人家是怎么实现的呢?也没有校准  也没有联网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消除累计误差最简单的办法是隔一段时间校一次时,导航卫星、授时电台、互联网、NBIOT、GSM(2G/3G/4G/5G ...

用串口工具能不能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就用内置晶体的带温补的时钟芯片,
要求高就用铷原子钟,要求特别高就用铯原子钟。 ...

也就是用时钟芯片咯?板子太小挤不进去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我看看   谢谢

网友G:
ds3231,内置晶振,低温漂,温度补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无线传输模块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 不带传输的啊  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啊?以前那些电子表  电子时 ...

只想着改进软件来提高时间精度是不现实的,因为时间的累积误差是硬件引起的,与软件无关。以前的电子表电子钟都是靠人工间歇校时的,现在都朝无线自动校时靠拢。既然你规定只能用有线方式校时,至少要两根线,异步串口,常见的TTL、232、485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我看看   谢谢

DS3231MZ,内置温补。实测月误差一两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想着改进软件来提高时间精度是不现实的,因为时间的累积误差是硬件引起的,与软件无关。以前的电子表电 ...

版主你好  电子时钟据我了解  好像买回来也就一直在用  并没有人工校准啊,

串口助手发指令校准还是说要做一个上位机啊?这个校准的代码或者说思路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3231MZ,内置温补。实测月误差一两秒。

这颗时钟IC 太大了 挤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就用内置晶体的带温补的时钟芯片,
要求高就用铷原子钟,要求特别高就用铯原子钟。 ...

要求高就用铷原子钟,要求特别高就用铯原子钟。----------这玩意是芯片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颗时钟IC 太大了 挤不进去。。。

SOP8还大?

楼主:
占了板子的30%面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占了板子的30%面积

板子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吗? 那样的话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只有联网一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想着改进软件来提高时间精度是不现实的,因为时间的累积误差是硬件引起的,与软件无关。以前的电子表电 ...

还有一个问题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因为最终LCD的显示是由MCU来显示) 如果波特率是115200  实际是11500  那么能算出一天的误差吗?也是有误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因为最终LCD的显示是由 ...

串行通讯当然会有滞后和误差,这个误差不会积累,GPS模块有秒脉冲输出引脚用于纳秒级的精度校时,显然你对很多基础概念都不了解,如果真的想改进你说的产品,建议直接改用高精度的计时芯片,前面大家的方案都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行通讯当然会有滞后和误差,这个误差不会积累,GPS模块有秒脉冲输出引脚用于纳秒级的精度校时,显然你 ...

如果波特率是115200  实际是11500  那么能算出一天的误差吗?我说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H:
以前做秒表 令牌 是这样校准的
时钟 爱普生的32768 按手册买的TDK的匹配电容,然后买台时钟测试仪
不同的电容 分别做些,每台上仪器测下下 误差PPM自动出来的,选出误差合格的
就是这样敲定电容型号的,打死不能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做秒表 令牌 是这样校准的
时钟 爱普生的32768 按手册买的TDK的匹配电容,然后买台时钟测试仪
不同的电 ...

也就是调试出来的  而不是计算出来的  调试看哪个电容效果更好

楼主: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因为最终LCD的显示是由MCU来显示) 如果波特率是115200  实际是115000  那么能算出一天的误差吗?也是有误差的.这个是我合作的一个软件工程师遇到的实际问题。因为MCU不能跑那么高的频率,只能用4M的晶振,后面需要115200跟无线模组通讯,那么经过单片机原厂的FAE计算,需要的晶振是7.0几MHZ,也是有这种频率的,结果放上去是有偏差的,因为MCU是不支持这个晶振频率的,但是也没其他的办法,不可能改芯片,因为涉及到算法,换芯片周期太长了,所以误差就出现了。。。这种误差能算出来不?关于波特率偏差导致MCU和无线模组通讯误差,然后时间也有误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调试出来的  而不是计算出来的  调试看哪个电容效果更好

是的
你看银行发的令牌密码 都是这么做的 没有联网,
定好晶振型号和匹配电容 就不再变了

网友I:
AT89C2051+6.000M晶体,定时器定时做电子表,一星期差六七秒,在汽车上用了几年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假如能联网  也有波特率误差的问题  就是GPS模块发给MCU的波特率 (因为最终LCD的显示是由MCU来显示) 如 ...

不知是我理解问题,还是你理解问题。你仔细了解过GPS模块没?通过GPS模块的命令可以读取当前时间(定位以后),这个时间与通讯波特率误差(实际是MCU运行时钟误差引起)无关,只有通讯延时导致的误差,也就是通讯需要的时间(通常9600,一个字节1mS多点),并且可以进行一些修正,所以实际延迟可以做到10mS以内。至于你说的波特率误差,导致时间误差,是不是你用的运行时钟计时?如果这样,你搞反因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是我理解问题,还是你理解问题。你仔细了解过GPS模块没?通过GPS模块的命令可以读取当前时间(定位以 ...

我的意思是这样,MCU不支持4M以上的晶振  而需要115200又是需要8M左右的晶振  这样时钟就误差很大  那MCU和模组通讯就会有更多的误差,通讯需要的时间用延时当然可以  但是那不是最精确的做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样,MCU不支持4M以上的晶振  而需要115200又是需要8M左右的晶振  这样时钟就误差很大  那MCU ...

都说了通讯延时这个误差可以修正到很小(很容易小到10mS以内,如果你115200的波特率,不用修正,延时误差都应该几个mS),难道你的系统要求实时时钟的精度这么高?
再者,通讯延时误差又不累加,估计你自己进死胡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