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与MPU6050通信问题

楼主(2021-07-03):
通过模拟IIC协议通信,在线调试读取数据正常,但单机状态下读取数据异常,求指导。

网友A:
你的读取速度是多大?

网友B: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单步调试了数据都正确吗?

网友C:
iic的读取速度有限。

网友D:
上拉电阻加了吗?

网友E:
建议看看你的软件和硬件怎么设计的

网友F:
单机状态下?什么意思?

网友G:
模拟IO dubug可以,实际不允许,考虑延时不够的情况。

网友H:
速度问题吧,估计是时间影响了,在线调试可以,实际不行,

网友I:
分步调试串口输出相应数据,看哪里输出异常,个人经常用的比较土的办法。

网友J: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啊

网友K:
用示波器看看哪里波形不正常

网友L:
连接不连接仿真器 会对时序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