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人机界面] 昆仑通态TPC7022Ex和s7-200 smart以太网通讯的通讯

楼主(2021-07-0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触摸屏型号:TPC7022Ex
软件版本:McgsPro3.3
从机PLC:s7-200 Smart SR-60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TPC7022Ex自带一个以太网口,支持和s7-200 smart进行通讯,下面我详细描述一下这个配置过程。

1.首先我们需要知道s7-200 smart的IP地址,这个可以用STEP 7-MicroWIN SMART这个软件扫描出来,详细的过程不再描述,扫描成功的IP地址如下所示。

2.然后我们需要配置TPC7022Ex的IP地址和s7-200 smart的IP地址在一个网段,进去系统参数设置,TPC7022Ex的以太网配置如下所示,我们配置
TPC7022Ex的IP地址为192.168.2.190。【这里配置为一个网段即可】

3.新建一个McgsPro工程,选择HMI为TPC7022Ex。

4.点击设备窗口,点击设备组态。

5.新建一个通用TCP/IP父设备,以太网子设备,须挂接在“通用TCP/IF父设备”下才能工作。

6.新建一个子设备Smart200。

7.配置父设备的通讯参数如下。
本地IP地址为触摸屏HMI设置的IP地址,远程IP地址为smart的IP地址。

子设备和父设备的通讯参数表示的含义,可以看帮助文档,由详细的说明,帮助文档通过下面的链接打开。

8.新建一个对象,整数类型,命名为输出0。

9.在设备编辑窗口中增加一个设备通道,对应PLC的Q1.7,并和变量输出0关联起来。

定义好的通道和变量的关联如下所示:

10.用户窗口上放置1个按钮,按钮按下或者弹起的时候,对对象输出0进行操作。

11.点击保存,然后进行工程的下载。

12.点击启动运行,HMI的画面运行。

点击HMI上的按钮,可以清楚的观察到按下按钮的时候,Q1.0有输出,弹起的时候没有输出。观察效果和设置一致,说明TPC7022Ex和smart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