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F072 CAN通讯的时钟源必须使用外部高速振荡器吗?

楼主(2021-07-03):
目前系统时钟的时钟源使用的是内部高速振荡器,CAN通讯是正常的,但手册上写的是要用外部高速振荡器

外部晶振,准确,稳定

网友A:
内部时钟只能开发板用用,做产品用内部时钟会出问题的

网友B(2021-11-19):
内部时钟的精度无法满足CAN的要求,长期使用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的CAN速率低,且工作不频繁,那么使用内部时钟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如果速率高,经是常用外设,建议还是使用外部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