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4用串口下载程序,是否只支持串口1?

楼主(2021-07-03):
CH554用串口下载程序,是否只支持串口1?

楼主:
我用串口0死活都没反应,WCHISPTOOL软件发命令后芯片根本就没应答

网友A:
串口ISP一般都只支持一个

楼主:
PDF文档并没有注明只支持串口1

网友B:
如手册说明,只支持串口1下载

网友C:
这个片子只支持串口1,这是不仔细看数据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