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为什么老是烧毁

楼主:
为什么我的mos管Vds,老是烧毁成导通状态了呢?原始是想,当电流过大的时候,通过0.2Ω电阻,会产生一个压降,导致三极管Q3008导通;
再通过2个MOS管最终关断Q1这个mos;
实测下来在2A的时候波形如下,Q1没有输出;
但是现在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Q1这个mos管老是烧毁;
于是把Q1的三个极均焊出来,波形测量了一下;
请大神帮忙指导一下,为什么我的Vds老是烧毁呢?

楼主(2021-07-03):
@HWM @xukun977 @一下两位大神,期望能获得更多关注

网友A:
MOS管的烧毁,都是进入了非SOA(安全工作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烧毁,都是进入了非SOA(安全工作区)

什么意思,能否帮忙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能否帮忙详细讲解一下?

在手册上找到这个图,然后结合你的负载条件,看什么情况下会脱离这个安全工作区:

网友B:
这个限流电流大环路,看起来像是个正反馈,电路成为振荡器了。

网友C:
你这几个电阻电容太离谱了。MOS管,作为开关时,需要快速的打开和关断,不然会有比较长的时间处于中间状态,导致发热严重。所以,建议你先把这两个分压电阻换成10k级别的,然后把分压电阻上并联的电容和TVS二极管去掉。。。

网友D:
“原始是想,当电流过大的时候,通过0.2Ω电阻,会产生一个压降,导致三极管Q3008导通;
再通过2个MOS管最终关断Q1这个mos”

设计问题。

限流要从负载取样,本坛中就有范例,建议参考一下。

给个链接:

运放电路求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1738-1-1.html

网友E:
从楼主的电路图观察,MOS的充放电电阻看起来好像都是几百K啊,有这么设计的吗???

网友F:
楼主电路过流后只能是打嗝式保护,需要增加自锁电路。过流时

未过流时

网友G:
过流保护打嗝啦  而且很长的嗝

网友F:
打嗝时间间隔长一点

网友H(点评):
搞个高边检测的呗

网友I:
为什么我的mos管Vds,老是烧毁成导通状态了呢?原始是想,当电流过大的时候,通过0.2Ω电阻,会产生一个压降,导致三极管Q3008导通;
再通过2个MOS管最终关断Q1这个mos;

其实吧,这个电路完全实现了你说的功能。
但是你只说了开头,没有说结尾。

Q1确实关断了,但是Q1关断之后,过流条件了没有了,
关键是你还要想明白Q1关断之后的事情,是保持关断,知道电源重新上电。
还是等一段时间自己恢复供电?
还是保证电流不要超过2A?这一项是最难办的。
因为你就成了恒流电路了,恒流电路的发热量简直太大了。

网友H:
这么多电容延时,反应时间太长了,电流大的话,电路还没反应,MOS就烧了;
即使电路反应了,也只是限流,很快就过热烧了。
Q3008的C极接到Q1的G极,反应速度最快。
最好改为过流之后关闭Q1并自锁。

977的一大堆理论不讲啦,这个就是工作在 放大状态恶性循环烧毁的,申明一下,咱是农民,多年前就入过这个坑了,理论讲多了都傻了,算了还是不讲,这个要用滞回比较器来做比较并需要做锁定,否则就会无数次开始无数次分离,老在放大区徘徊留恋

网友B:
我要是说话,这几个黑粉--尤其是五大金刚----他说你就会说大道理。
你要是尽可能地少说话,甚至是不吭声,他又问你怎么不讲啦?!

讲与不讲,这些黑粉都能找你麻烦。

既然人家让俺扯,那就开始使劲扯。

网友B:
这样改,行不行,专家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俺向来支持你这个人,但仍然就事论事。
行,缺点多。缺点:少了致能控制。没有公共点了。输入电压変动时之 ...

真是笑死人!!

俗话说,人无完人。电路也同样如此,优点和缺点相依相靠而生,两者的对立是相对于电路设计指标而言的,而非绝对的,同样一个电路,在不同的应用场合,优点和缺点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行不行,专家们??

缺点:有一小段时间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MOSFET要断不断,这就是我要加比较器的原因,我想让MOSFET关断得干脆利落些。
优点:电路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缺点:有一小段时间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MOSFET要断不断,这就是我要加比较器的原因,我想让MOSFET关断得 ...

这种基于电阻检流,三极管当作限流开关的电路,你能让三极管没有处于放大状态的时段吗???

不要忘了,即便是数字电路中的CMOS反相器,它也必然有个时间段处于放大状态,它总不能从这个状态上跳跃或者飞过去,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种基于电阻检流,三极管当作限流开关的电路,你能让三极管没有处于放大状态的时段吗???

不要忘了, ...

这点我承认,加比较器只是转换更快一点,还有一点,你的图逻辑搞反了,他用的是PMOSFET, 按你的图,只有电流大了三极管才导通才能把MOSFET的G极拉倒低电平,MOSFET才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