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串口通讯的π型滤波电路,有没有必要加,如果板子很小...

楼主(2021-07-03):
串口通讯的π型滤波电路,有没有必要加,如果板子很小,空间有限,这个就必须要考虑了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一般不高,时间常数远远大于你这个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所以没有加的必要。
一般情况下,基本上都不加的。

网友B:
先考虑你这个串口要接什么东西。如果你这个串口只是板内通信,那完全没必要加。如果这个串口是引出去,有比较长的连线(比如1米),那可以考虑加。我一般只串100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一般不高,时间常数远远大于你这个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所以没有加的必要。
一般情况下,基本 ...

假如波特率是9600b/S 那么周期就是1/9600≈104us,π型滤波器的时间常数RC=100*100*10^-12=10^-8S=0.01uS?是不是这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考虑你这个串口要接什么东西。如果你这个串口只是板内通信,那完全没必要加。如果这个串口是引出去,有比 ...

是两个板子通讯的!线长在10CM以内!你那个比较长的线  串联电阻是什么作用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端的C19可省。若没空间电阻也可省,再没空间C18也省掉。

RX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两个板子通讯的!线长在10CM以内!你那个比较长的线  串联电阻是什么作用  没看明白 ...

芯片端口往板外引的时候,通常会做一些处理。简单的做法就是串个小电阻。加强防护用的。特别是手摸,或者插拔时,能大程度的防止端口被损坏。同时,该串接的电阻,能减小信号跳变边沿的振铃现象。

网友D:
用屏蔽线连接两个板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屏蔽线连接两个板子就可以了

屏蔽线太粗了  现实情况不允许